这个小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
#include
__CONFIG (INTRC & PROTECT & MCLREN & WDTEN);
const unsigned char cs @ 0x1FF;
void DelayUs( int  x)    // 32US
{while(--x!=0)
  { CLRWDT();
    NOP();
    unsigned char k=2;
   while(--k!=0)
   {}
  }
}
void main(void)
{       //OSCCAL =cs;
        OPTION=68;
        TRIS=29;
        GPIO=63;
volatile  unsigned int tmp0,tmp1,tmp2,tmp3,tmp4,m,y;
volatile int n;
           while(GP4==0)
           { ; }
           CLRWDT();
              y=300;
              m=0;
              for(;--y>200; )
              {
               n=y;
              while(GP4==1)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while(GP4==0)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
              for(m=9;--m; )
              {
              while(GP4==1)
              {}
              DelayUs(n);
              CLRWDT();
              GP5=1;

              TMR0=0;
              while(GP2==0)
              {}
              tmp0=TMR0;
              DelayUs(10);
              GP5=0;
             while(GP4==0)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
            do{
              while(GP4==1)
              {}
              DelayUs(n);
              CLRWDT();
              GP5=1;
              TMR0=0;
              while(GP2==0)
              {}
              tmp1=TMR0;
              DelayUs(10);
              GP5=0;
             while(GP4==0)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if(tmp0>tmp1)
              {tmp2=tmp0-tmp1;
               n-=tmp2;
               tmp0=tmp1;
               if(n<=0)
               { m++;
                 tmp3=tmp1;
                 tmp3>>=1;
                 tmp4=tmp1;
               }
               else if((n<=0)&&(m>1))
                {   if(tmp3<=(tmp2-tmp4))
                     {
                       do{ GP5=0;
                       CLRWDT();
                        }while(1);
                      }
                     else
                        n=0;
                        m=1;
                }
              }
              else
              {tmp2=tmp1-tmp0;
               n+=tmp2;
               tmp0=tmp1;
               if(n>200)
               { n=200;
               }
              }
            }while(1);

}

网友:
没人给看一下吗?

网友:
1 你先简单描述一下功能,还是要大家告诉你什么功能?
2 用在哪个处理器上

网友:
程序可够乱得,估计看完非吐不可。。。

网友:
#include
__CONFIG (INTRC & PROTECT & MCLREN & WDTEN);
const unsigned char cs @ 0x1FF;
void DelayUs( int  x)    // 32US
{while(--x!=0)
  { CLRWDT();
    NOP();
    unsigned char k=2;
   while(--k!=0)
   {}
  }
}
void main(void)
{       OSCCAL =cs;         //初始化
        OPTION=68;
        TRIS=29;
        GPIO=63;
volatile  unsigned int tmp0,tmp1,tmp2,tmp3,tmp4,m,y;
volatile int n;
           while(GP4==0)                           //过零 软启动
           { ; }
           CLRWDT();
              y=300;
              m=0;
              for(;--y>200; )
              {
               n=y;
              while(GP4==1)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while(GP4==0)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
              for(m=100;--m; )                 //延时电机转速稳定 读取基准TMPO(空载)
              {
              while(GP4==1)
              {}
              DelayUs(n);
              CLRWDT();
              GP5=1;

              TMR0=0;
              while(GP2==0)
              {}
              tmp0=TMR0;
              DelayUs(10);
              GP5=0;
             while(GP4==0)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
            do{                                       // 循环工作
              while(GP4==1)
              {}
              DelayUs(n);
              CLRWDT();
              GP5=1;
              TMR0=0;
              while(GP2==0)
              {}
              tmp1=TMR0;
              DelayUs(10);
              GP5=0;
             while(GP4==0)
              {}
              DelayUs(n);
              CLRWDT();
              GP5=1;
              DelayUs(10);
              GP5=0;
              if(tmp0>tmp1)                          // 判断对电容的重放电的快慢来调整导通角【在电动工具负载情况下对电容的充电时间tmpi】
              {tmp2=tmp0-tmp1;
               n-=tmp2;                              //调整导通角
               tmp0=tmp1;
               if((n<=0)&&(m==0))                    //判断是否需要过流保护的基点---导通延时时间为零时候,也就是说电压无法增大的时候的电流为基点,超过50%保护
               { m++;
                 tmp3=tmp1;
                 tmp3>>=1;
                 tmp4=tmp1;
               }
               else if((n<=0)&&(m>1))                 //判断是否需要保护
                {   if(tmp3<=(tmp2-tmp4))
                     {
                       do{ GP5=0;                      //进行保护,关闭可控硅导通角
                       CLRWDT();
                        }while(1);
                      }
                     else                               //不需要保护
                        n=0;
                        m=1;
                }
              }
              else                                      //负载取消,导通角调回到初值
              {tmp2=tmp1-tmp0;
               n+=tmp2;
               tmp0=tmp1;
               if(n>200)
               { n=200;
               }
              }
            }while(1);

}

是电动工具调速,用的是PIC12C508 GP5控制可控硅导通角,GP2是电容充放电是否达到高电平。GP4是过零判断。 通过测电机电流来控制导通角达到调速的目的(非常小的电阻串接在电动工具上,电压进行放大之后对电容充放电来监测电动工具的电流)。电动工具在空载情况下电流是一个定制,如果加负载,转速下降,电流增大,通过导通角增加电压,转速上升,电流下降。达到调速的目的。大致就这样。

网友:
我把原理和目的以及注释都标上了,各位高人看看,指导一下。我瞎琢磨的。

网友:
没看明白~~~看样子我技术还不到家~~~努力中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写程序,这样不好调试,建议将过零检测放入中断中。实时性会稍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这样写程序,这样不好调试,建议将过零检测放入中断中。实时性会稍好些!

可是PIC12C508没中断功能.

网友A:
对不起没有仔细的看型号!对pic的单片机没有多少了解!呵呵!不过不知到他的管脚改变功能可否借用做中断??

网友:
多谢指教,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没有仔细的看型号!对pic的单片机没有多少了解!呵呵!不过不知到他的管脚改变功能可否借用做中断??

我试试看,差不多可以把,我再修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