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a向远程pc传输文件方法(不是很大,最大几兆)? vs20 ...

楼主(2010-04-24):
pda向远程pc传输文件方法(不是很大,最大几兆)? vs2005 c#
我最近在做一个pda应用程序,用的是vs2005,C#语言。
程序中要实现pda中一个xml文件传输到远程pc上。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有很多方法,如给予http,ftp或者是socket等,我想知道对于我这种情况那种方式好呢?希望能够给一些相应方法的资料和代码……
远程
应用程序
资料

网友A:
我觉得直接socket编程是最好的,它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协议,其实也可以直接用串口发送。

网友B:
自己顶一下……

网友C:
pda上传数据到PC上,最方便的还是用FTP,这样PC端的软件你都省了。
如果是用TCP等Socket的方法,那PDA和PC端都需要编写软件。

网友D:
远程,就只能靠网络来传输了
至于用哪种,看LZ自己对那种熟一些.如是都不熟,建议LZ用Socket或FTP,选定一个再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