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读取Nand Flash芯片ID问题

楼主(2010-05-19):
S3C2440 读取Nand Flash芯片ID问题
开发板上的Nand Flash型号是K9F1G08U0B,芯片手册上写读出的数据应该是 EC F1 00 95 40,
但我读出的是 EC 40 00 EC 40,
我的工程在http://cache.ourdev.cn/bbs_upload557147/files_29/ourdev_555336.rar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谢谢!
芯片
FLASH
开发

网友A:
关于NAND FLASH ID、读、写都不正确的问题。
在移植的过程中发现对FLASH ID、读、写都不正确,开始以为是UBOOT对FLASH的操作有问题,但后来发现写入的数据总是32位往里写入。导致每次写入的数据都不对,坏块标记位总是不对。在仔细检查后发现对rNFDATA的定义不对,在2440 DATASHEET中说明数据位都为8位,但我却使用#define rNFADDR (*(volatile unsigned int *)0x4e00000c)定义为32位(int在arm中为32位,short ... 为16位,char 为8位)正确的定义应该如下:#define rNF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0x4e00000c)注意:这里必须使用volatile,应为该地址为寄存器,需要每次更新其中数据,不然编译器会读取内存中已有的数据而不去真正的寄存器更新数据。

网友B:
终于找到答案了,不光NFADDR需要定义为(*(unsigned char *)),NFDATA也需要定义为(*(unsigned ch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