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EVC操作数据库问题

楼主:
我想用EVC操作ACCESS数据库,使它能接收检测到的电流电压等值,并将值保存到数据库里面,要怎样做呢?我是新手,拜托各位指点,要是能说得详细点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
用ADO
找到篇文献, LZ可以去看看.
Using   ADOCE   from   eVC
  When   programming   in   eVC   to   SQL   Server   CE,   we   recommend   using   OLEDB   CE.   It   is   also   possible,   however,   to   access   SQL   Server   CE   using   eVC   through   ADOCE   with   the   following   steps:
  To   generate   the   necessary   include   files,   first   copy   Adocec31.idl,   Adoce31.idl,   and   Adoxce31.idl   from   the   Include   directory   of   the   Dataaccess31   install,   by   default   \Windows   CE   Tools\dataaccess31\include,   to   the   include   directory   of   your   SDK.   For   the   Pocket   PC   SDK,   this   is   \Windows   CE   Tools\wce300\MS   Pocket   PC\include,   by   default.

  In   a   command   window,   run   the   WceXXX.bat   file   in   the   EVC   install   directory   that   matches   the   OS   version   and   processor   type   of   your   device.   If   you   are   using   a   Windows   CE   3.0   ARM   device,   the   default   path   is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Tools\EVC\WCE300\BIN\wcearm.bat.   You   should   use   the   WCEXXX   subdirectory   that   matches   your   version   of   Windows   CE   and   the   WceXXX.bat   file   that   matches   the   processor   type   of   your   device.

  In   the   command   window,   run   midl   first   on   the   Adocec31.idl   file   and   then   on   the   Adoce31.idl   file.   You   need   to   run   midl   on   Adoxce31.idl   only   if   you   plan   to   use   ADOXCE.   This   step   will   generate   the   include   files   necessary   to   use   ADOCE   through   eVC.

网友:
SQLCE可以用,ACCESS就不太清楚了,EVC操作数据库挺麻烦的,很多SQL的函数在CE下不能用

网友:
不懂, 友情帮顶下。

MARK.

网友:
如果只是记录数据,不需要与PC同步,采用本地数据库就可以啦

如果需要将数据同步到PC上,就要用SLQCE或splite.

网友:
不推荐用Access数据库,楼主可以考虑用开源数据库SQLite,它的功能丝毫不比Access逊色…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解答,选择ACCESS主要是因为我基本上没有接触过数据库,前段时间刚好了解了一下ACCESS,对其它数据库没有一点基础,所以用它了呵呵,偷懒。。。
经过在网上的搜索,我知道在WINCE下操作的数据库为POCKET ACCESS,CDB格式,是通在PC机上用ACCESS生成的MDB格式文件,通过ActiveSync转换得到的,可是我转换的时侯,总是弹出“远程过程调用失败”,不知道要怎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