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汇编语句表明处理器正在做什么?

楼主:
arm7 S3C44B0的板子,在AXD中调试。进入main函数后,在完成了一些例如端口初始化、时钟初始化等操作后,程序总是莫名其妙的进入disassembly模式中,大侠帮我看看这些汇编语句表明处理器正在做什么?
026ec27c [0x2e2e2e2e] cdpcs p14,0x2,c2,c14,c14,1
026ec280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84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88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8c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90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94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98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9c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a0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a4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a8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ac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b0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026ec2b4 [0x69696969] stmvsdb r9!,{r0,r3,r5,r6,r8,r11,r13,r14}^

网友:
我通过在这里设置一个断点,查看断点的属性发现,断点位于44b.h(在这里只有define语句,定义一些44b0的寄存器)中,位置为第一列所标的026ec2xx(属于NAND FLASH的范围,我的板子的SDRAM从0x0c000000开始)。

为什么程序能跑到头文件里面去呢?
谁帮我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这些貌似都是协处理器的指令,至于做什么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而且问下你芯片的启动模式是什么,是不是和2410一样也有不同的启动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问下你芯片的启动模式是什么,是不是和2410一样也有不同的启动方式

新手,不太理解什么叫启动模式。我就直接用了启动代码44binit.s,裸机,没加操作系统。
这个问题为什么出现我没弄明白,不过我把代码中过多的printf去掉之后再也没碰到过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