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arm板可以ping6通pc机,pc机ping6不通arm板,为什么?

楼主(2009-11-12):
arm板可以ping6通pc机,pc机ping6不通arm板,为什么?
arm,pc机上都装了linux,已加载ipv6模块。
arm,pc都开好机后,如果pc机先ping6 arm,不通;arm ping6 pc机,通的;arm ping6 pc机,然后再执行pc机 ping6 arm,通,但是隔上几分钟又ping6不通了。
为什么?
ipv4,arm和pc机间一直都可以ping通。
现在需要用到udp socket,如果arm做client,pc做server,正常;arm做server,pc做client,pc机给arm发信息,也是有时候行有时候不行。
能帮我分析下原因吗?谢谢!
ARM

网友A:
这个信息没法分析原因,防火墙,驱动,

网友B:
估计是防火墙的原因

网友C:
会不会是arp表出问题了

网友D:
好好分析了下,找到一些问题,贴出来,问题还是没有最终解决
server端先发起的ping6(或udp、tcp),server的邻居表中没有arm ipv6地址与mac地址的映射关系,因此会先发送邻居请求,neighbor solicitation,按理说,arm应该会回应邻居公告,neighbor advertisement,报告自己的mac地址。但是我的arm板并没有进行这一步,目前观察到的是,邻居请求包并没有进入到arm的网卡驱动接收程序中,原因没有查明。
若arm发起ping6,同样的过程,pc server能够正确发出邻居公告,并且会将arm的mac地址与v6地址映射关系加入邻居表中,此时这一映射关系在邻居表中的状态为REACHABLE。因此,若此时server ping6 arm,不要再查发邻居请求,直接从邻居表中找映射关系,完成v6通信。邻居表项有存活期,很短的时间内,状态由变为STALE,再过一段时间这一表项会被删除。对应的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过一段时间再由server ping6 arm,又不通了。
可以这样来暂时解决问题:
在邻居表中添加arm v6地址与mac地址的映射关系,并设置这一表项的状态为permanent,邻居表中将永远存在这一表项。
最彻底的解决当然还是要找出sever发出的邻居请求包为什么没有进入到网卡驱动接收处理程序中。
大家遇到过这类问题吗?

网友E(2010-05-25):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前辈解决了没,我分析的原因跟你一样,但是就是找不到解决方法,还请赐教,谢谢,希望答案可以发在邮件中zhangbo-0536@163.com,多谢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