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数据总线操作的问题

楼主:
最近写了个应用程序对数据总线上的数据进行操作,关于物理地址和虚拟地址的映射我知道
假设*vi_adress为映射好的虚拟地址
先是写操作
*vi_adress=tmp  (tmp是数据) 这个操作是成功的

现在我想读取外面从过来的数据
tmp=*vi_adress  ,发现读不到数据

是操作方法不对吗

网友:
LZ 的 vi_adress, 是 cacheable 还是 uncacheable 的?? 可否请 LZ 将 vi_adress 的赋值程式码放上来.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UpdateData(true);
        TCHAR *ph_address = (TCHAR * )0x70800000;
        TCHAR *vi_address;
        int i,j;
        i = m_content.GetLength();
        if( i!=2)
        {
                MessageBox(L"You should write a data as 0xff mode");
                return;
        }
        unsigned char tmp;
        tmp =0x00;
        for(j=0;j         {
                tmp = tmp | ASCII2BINARY(m_content[j]);
                if(j                         tmp <<=4;
        }

        vi_address = (TCHAR *)VirtualAlloc(
        0,
        4096,
        MEM_RESERVE,
        PAGE_READWRITE);
        if (vi_address == NULL )
        {
                MessageBox(L"alloc wrong");
                return;
        }

        BOOL test;
        test = VirtualCopy(vi_address, (void *)(((LONG)(ph_address))/256), 4096,PAGE_READWRITE|PAGE_NOCACHE|PAGE_PHYSICAL);
        if( test == false )
        {
                MessageBox(L"Copy wrong!");
                DWORD rlt = GetLastError();
                return;
        }

        *vi_address =tmp;

        MessageBox(L"Write Ok!");

这个是写操作

网友:
谁能指点下,很急啊

网友:
會不會是硬體沒接好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我就是这么做的,没有问题啊。并且我是在应用程序中都是这样的。

网友:
我读的数据是通过cpld扩展出来的,外部8bits并行输入,对应某个地址时,将数据通过数据总线送到CPU,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现在测了下,发现硬件上应该没问题,就是在读时用示波器检测不到RD信号
如果我先往这个地址写个值,就能读到(*Vi_adress=0x01;tmp=*Vi_a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