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网卡驱动的问题(对网卡芯片的操作,不涉及TCP/IP)

楼主:
我用的控制芯片为S3C2410,网卡芯片是AX88796, 网卡在BANK2上,基地址为0x200,逻辑地址为0x10000200。Ax88796的寄存器宽度为8位,映射到从基地址200h到21fh地址空间内。
首先是两个对Ax88796的寄存器读写的操作函数:ax88796Write()和ax88796Read()
void ax88796Write(unsigned char regno,unsigned char val)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egno+MEMORY_BASIC_AX88796) = val;
}

unsigned char ax88796Read(unsigned char regno)
{
        return (*(unsigned char *) (regno+MEMORY_BASIC_AX88796));
}

其中#define MEMORY_BASIC_AX88796  0x10000200
然后是AX88796 控制寄存器的偏移值:
// AX88796 控制寄存器的偏移值
// Page 0 - 读/写
#define CR          0x00    // Command Register
#define PSTART      0x01    // Page Start Register
#define PSTOP       0x02    // Page Stop Register
#define BNRY        0x03    // Boundary Pointer
#define RDMAPORT    0x10    // DMA Data Port
#define MEMR        0x14    // MII/EEPROM Access Register
#define TR          0x15    // Test Register
#define SPP_DPR     0x18    // Standard Printer Port Data
#define SSP_SPR     0x19    // Standard Printer Port Status
#define SSP_CPR     0x1A    // Standard Printer Port Control
// Page 0 - 读
#define TSR         0x04    // Transmit Status Register
#define NCR         0x05    // Number of Collisions Register
#define ISR         0x07    // Interrupt Status Register
#define CRDA0       0x08    // Current Remote DMA Address 0
#define CRDA1       0x09    // Current Remote DMA Address 1
#define RSR         0x0C    // Receive Status Register
#define CNTR0       0x0D
#define CNTR1       0x0E
#define CNTR2       0x0F
#define GPI         0x17    // General-Purpose Input
#define RSTPORT     0x1F    // Reset
// Page 0 - 写
#define TPSR        0x04    // Transmit Page Start Address
#define TBCR0       0x05    // Transmit Byte Count Register 0
#define TBCR1       0x06    // Transmit Byte Count Register 1
#define RSAR0       0x08    // Remote Start Address Register 0
#define RSAR1       0x09    // Remote Start Address Register 1
#define RBCR0       0x0A    // Remote Byte Count 0
#define RBCR1       0x0B    // Remote Byte Count 1
#define RCR         0x0C    // Receive Config Register
#define TCR         0x0D    // Transmit Config Register
#define DCR         0x0E    // Data Config Register
#define IMR         0x0F    // Interrupt Mask Register
#define GPOC        0x17    // General-Purpose Output Control
// Page 1 - 读/写
#define PAR0        0x01    // 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 0
#define PAR1        0x02    // 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 0
#define PAR2        0x03    // 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 0
#define PAR3        0x04    // 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 0
#define PAR4        0x05    // 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 0
#define PAR5        0x06    // Physical Address Register 0
#define CURR        0x07    // Page 1
#define CPR         0x07    // Current Page Register
#define MAR0                 0x08
#define MAR1                 0x09
#define MAR2                 0x0a
#define MAR3                 0x0b
#define MAR4                 0x0c
#define MAR5                 0x0d
#define MAR6                 0x0e
#define MAR7                 0x0f

下面是Ax88796初始化的函数:AX88796_Init()
void AX88796_Init(void){

         ax88796Write(CR,0x01);//停止网卡
         AX88796Delay(100000);
         AX88796_Reset();

         ax88796Write(CR,0x21);                // 选择page0,网卡停止运行
         AX88796Delay(500000);          //delay 5ms
         ax88796Write(DCR,0x00);       //数据配置寄存器,第0位,0表示DMA传输以位为宽度
         ax88796Write(RBCR0,0x00);      //远程位计数器0,赋初值为0
         ax88796Write(RBCR1,0x00);        //远程位计数器1,赋初值为0
         ax88796Write(RCR,0x44);       //中断触发为high active  并且接受广播数据包

         ax88796Write(TPSR,TXSTART_INIT);//将发送缓存的首地址写入TPSR寄存器
         ax88796Write(TCR,0x02);//发送配置寄存器
         ax88796Write(BNRY,0x4c);//边界指针寄存器(Boundary Pointer Register),其中 RXSTART_INIT为接收起始地址

         ax88796Write(PSTART,0x4c);//页起始地址寄存器(Page Start Register). RXSTART_INIT为接收器起始地址
         ax88796Write(PSTOP,0x80);//页结束地址寄存器(Page Stop Register), RXSTOP_INIT为接收器结束地址
         ax88796Write(ISR,0xFF);   //清中断状态寄存器
         ax88796Write(IMR,0x11);   //此为中断屏蔽寄存器,  PRX 和 OVW中断允许

        // 选择page1
         ax88796Write(CR,0x61);//选择Page1, 网卡停止运行
        // 写网卡的MAC地址,网卡地址存储在PAR0-PAR5寄存器中,只要将值写入这5个寄存器中即可,多播地址MAR0-MAR7全为0
         ax88796Write(PAR0+0, MAC[0]);
         ax88796Write(PAR0+1, MAC[1]);
         ax88796Write(PAR0+2, MAC[2]);
         ax88796Write(PAR0+3, MAC[3]);
         ax88796Write(PAR0+4, MAC[4]);
         ax88796Write(PAR0+5, MAC[5]);

         ax88796Write(MAR0,0x00);
         ax88796Write(MAR1,0x00);
         ax88796Write(MAR2,0x00);
         ax88796Write(MAR3,0x00);
         ax88796Write(MAR4,0x00);
         ax88796Write(MAR5,0x00);
         ax88796Write(MAR6,0x00);
         ax88796Write(MAR7,0x00);

         ax88796Write(CURR,0x4d);
         ax88796Write(CR,0x22);//选择Page0,运行网卡

         ax88796Write(TCR,0xe0);//****TCR 发送配置寄存器,启用crc自动生成和自动校验,工作在正常模式。
                            //***TCR = 0xe0
         ax88796Write(ISR,0xFF);//清中断状态寄存器
         AX88796Delay(100000);
}

调试了一下(调试工具为ADS1.2),看看是否这些值都已经赋到了各自的寄存器中,结果如下:

page1中的寄存器设置成功了(发不了截图):
address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10000200      61     00    e1    23   a0   68   99   4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其中0x10000200为CR的值(选择page1),0x10000201-0x10000206为网卡地址,0x10000207为Current Page Register的值,0x10000208-0x1000020f为MAR0-MAR7的值。

但是page0的设置却有问题:所要赋值的寄存器有CR,DCR,RBCR0,RBCR1,IMR,ISR,RCR,TCR,BNRY,PSTART,PSTOP。但是调试发现只有CR,BNRY,PSTART,PSTOP这4个寄存器可以赋值,其他几个都没有成功赋值。

address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10000200      21     4c    80    4c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寄存器赋值成功,有些寄存器就没法赋值呢?
有没有高手帮我看下原因啊?十分感谢!!!

网友:
没使用过该芯片。

这个你最好参考芯片的datasheet来理解。恶意猜测一下:是不是这些寄存器是只读的啊?

网友:
不会吧, 我看过datasheet, 应该是可写的。
找不出原因……悲剧

网友:
路过,因为不了解这个芯片。

网友:
你可以写完后立即读一下,看写的对吗。
你再看一下datasheet看一下对寄存器操作有没有时序(先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