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ualAlloc,分配的空间大小可以超过32MB吗?

楼主:
我的开发板有128M的内存。
OS分配32MB
RAM分配32MB
显存分配64MB
这样可以吗?
显存的空间需要用VirtualAlloc来做,我的bsp里是这么做的,但是它限制大小为小于32M。

网友:
VirtualCopy在Windows CE 5.0下有32MB的限制 ?
help里没看到这段。但是执行不成功。

网友:
分配太大的空间,失败是正常的!

虽然系统是有足够的空间,但是没有连续的,所以分配失败

网友:
分配32MB是可以的。
但是大于32MB的就出错。

从slot33~62 是对象存储和内存映射文件的区域,有几百兆的空间,应该有连续的吧?

是不是没个slot只有32MB,所以才出错呢?

网上的贴子,讲windows下,分配1GB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配32MB是可以的。
但是大于32MB的就出错。

从slot33~62 是对象存储和内存映射文件的区域,有几百兆的空间,应该有连续的吧?

是不是没个slot只有32MB,所以才出错呢?

网上的贴子,讲windows下,分配1GB都可以。

和一个slot是32M没有关系
CE内存管理,应用的虚拟空间是2G。

网友:
楼主用的是WinCE5.0,还是winCE6.0的?
如果是5.0的,每个slot的大小是32M的,但是这个和VirtualAlloc没有关系,因为VirtualAlloc分配的空间不在slot的32M中的

网友:
我用Wince5.0
RAM             82000000        02A00000        RAM
LINEARMEMORY         84A00000        00600000        RESERVED
BLOCKMEMORY        85000000        03000000        RESERVED

我现在改用CreateFileMapping映射48MB,用MapViewOfFile得到虚拟地址,
但用VirtualCopy来做虚拟地址和物理地址的映射时失败

网友B:
我试过,达不到32M的,这不是PC机子。

当内存里面有碎片的时候,是无法分配大的内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达不到32M的,这不是PC机子。

当内存里面有碎片的时候,是无法分配大的内存的。

我现在改用CreateFileMapping映射48MB,用MapViewOfFile得到虚拟地址,
这个是可以成功的。只是在虚拟地址到物理地址映射不成功。
用virtualalloc+virtualcopy可以达到32M,但不能超过。这个我也试过。

网友:
多分配几次不就行了。

wince6.0 下能在应用中使用virtualalloc+virtualcopy吗?如果可以估计可以弄到这个呢。
wince6.0 的内存管理有较大的改进了。

网友:
hMap=CreateFileMapping(INVALID_HANDLE_VALUE,NULL,PAGE_READWRITE,0,MEM_PHY_SIZE,NULL);
g_MemVirtBase = (DWORD)MapViewOfFile(hMap,FILE_MAP_WRITE,0,0,0);
if (! VirtualCopy(        (PVOID)(g_MemVirtBase),
                        (PVOID)(MESPAtoVA(MEM_PHY_BASEADDR, FALSE)),
                        0x2000000, //前32MB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VirtualFree((PVOID)g_BlockMemVirtBase, 0, MEM_RELEASE);
                        return errorFlag;
                }
if (! VirtualCopy(        (PVOID)(g_MemVirtBase+0x2000000),
                        (PVOID)(MESPAtoVA((MEM_PHY_BASEADDR+0x2000000), FALSE)),
                        (MEM_PHY_SIZE-0x2000000),//32MB~64MB部分                        PAGE_READWRITE | PAGE_NOCACHE))
                {
                        VirtualFree((PVOID)g_BlockMemVirtBase, 0, MEM_RELEASE);
                        return errorFl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