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uetooth avrcp

楼主:
WINCE6.0的系统,支持A2DP, 使用消息队列等待来自蓝牙耳机的命令(播放, 暂停, 下一首,上一首等). 播放器用自己的, 不是Media Player,可以收到暂停, 下一首,上一首的命令,就是收不到播放的命令,另外,耳机端按了暂停之后,耳机端就没声了,主机是收到暂停的命令, 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播放器也在播放,但耳机就是没声音,高人给指点一下吧,感觉是不是WINCE系统的BUG.
我的程序如下:
        HANDLE hMsgQueue = NULL;
        MSGQUEUEOPTIONS option;
        AvrcpMsg *avrcpmsgitem;

        BOOL readret;

        byte receivebuf[BUFFER_SIZE];
        DWORD readlen,bflag;

        memset ( &option, 0, sizeof ( MSGQUEUEOPTIONS ) );

        option.dwSize = sizeof ( MSGQUEUEOPTIONS );
        option.dwFlags = MSGQUEUE_ALLOW_BROKEN;
        option.dwMaxMessages = 0;
        option.cbMaxMessage = BUFFER_SIZE;
        option.bReadAccess = TRUE;

        hMsgQueue = CreateMsgQueue( szAvrcpMsgQName, &option );

        if(hMsgQueue)
        {
                while (1)
                {
                        WaitForSingleObject(hMsgQueue,INFINITE);

                        memset(receivebuf,0,BUFFER_SIZE);
                        readret =              ReadMsgQueue(hMsgQueue,&receivebuf,sizeof(AvrcpMsg),&readlen,INFINITE,&bflag);

                        if(readret==TRUE)
                        {
                                avrcpmsgitem = (AvrcpMsg *)receivebuf;
                                switch(avrcpmsgitem->OpId)
                                {
                                case Play_t:
                                        break;

                                case Stop_t:
                                        break;

                                case Pause_t:
                                        break;

                                case Forward_t:
                                        break;

                                case Backward_t:
                                        break;

                                default:

                                }
                        }
                }
        }

网友:
没有人搞过蓝牙耳机吗?

网友A:
会不会是蓝牙耳机的问题呢?比如说蓝牙耳机按了PAUSE后,就把自己的声音给关了。建议PC上找个蓝牙适配器,装一个IVT测试一下。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我用的是wince500, btd代码好象没开放

网友:
耳机没问题的, 我在M8上可以正常用的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蓝牙耳机的问题呢?比如说蓝牙耳机按了PAUSE后,就把自己的声音给关了。建议PC上找个蓝牙适配器,装一个IVT测试一下。

网友:
接电话/挂电话的按键消息也可以等待消息吗?
是哪个消息呢?

网友:
帮顶一下吧,可以进入内核模式跟踪看看,关键是看看按下播放按键后系统能否产生相应的消息响应。

网友:
耳机端暂停按下可能就是直接停掉声音输出了,不管你主机是否还在播放。你可以把你的程序放到M8上跑跑看是否也是这个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