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 USB主从的设置

楼主:
大家好!
我的开发板式S3C2440,上面有一个USB主口,一个USB从口,都可以正常使用。
但是我想要用两个USB主口。请问如何实现。
我先说说的我的一点想法:
我已经将从口的电路按照主口的电路进行了修改。好像还要改个寄存器的,MISCCR的第四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在哪改。
BSP中USB驱动那没找到。是在BOOTLOADER中改?还是在Platform Builder中设置呢?麻烦大家了。

网友:
你想用两个主USB口,在原先的主USB口上接HUB不可以吗?呵呵~~~

网友:
我也想过用USB HUB,但是USB HUB的驱动的wince支持么?如果还要搞驱动就麻烦了啊,还有就是用USB HUB难免会增加点成本啊。如果有关于USB HUB的资料可以给我点,谢谢啊,最好还是能把USB DEVICE 搞成USB HOST

网友:
呵呵,资料我没有;但是,我有建议。如果该开发板是公司买的,你可以用公司的名义跟他们技术支持协调,他们那儿什么资料都齐全,虽然有时态度很一般,但资料肯定是不会缺少的,嘿嘿…

网友:
一个USB主口,一个USB从口
怎么区分主口和从口呀

网友:
根据我的不完全理解,通过MISCCR控制字可以区分一个USB口的主从,外加外围电路就可以使之正常工作了,而且一个开发板最多有一个从口,因为它和电脑连接的时候只要一个从口就好了,也不知道对不对,还得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在自己顶下,高手帮帮我呗!谢谢啊,给点思路就行.

网友A:
主口和从口应该是不同的管脚吧,我所用的芯片是这样的,详细看下DATASHEE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口和从口应该是不同的管脚吧,我所用的芯片是这样的,详细看下DATASHEET。

开发板上有两个USB接口,一个HOST(DN0,DP0),还有一个DEVICE(DN1,DP1),现在就是想让DN1,DP1也用来做HOST不做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口和从口应该是不同的管脚吧,我所用的芯片是这样的,详细看下DATASHEET。

开发板上有两个USB接口,一个HOST(DN0,DP0),还有一个DEVICE(DN1,DP1),现在就是想让DN1,DP1也用来做HOST不做DEVICE

BSP中估计都没有的,看下DATASHEET有没有介绍

网友C:
很简单,在板子上要进行飞线。看下原理图就明白了,2个就是电阻阻值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简单,在板子上要进行飞线。看下原理图就明白了,2个就是电阻阻值不同。

你说的是改硬件,硬件我已经改好了~~现在要的是改软件

网友B:
我看了S3C2440的DATASHEET,MISCCR这个寄存器的[3]SEL_USBPAD:USB1 Host/Device select register. 0=Use USB1 as Device,1=USE USB1 as Host.现在关键是怎么改这个寄存器的值。
Linux的USB drive中可以改的(具体我没改,网络上有关于S3C2410的改法)。但是WinCE下没人说。
WiCE USB Driver下有APP,FUNCTION,HCD三个文件夹。HCD应该就是Host Control Driver,里面没找到MISCCR;APP下也没找到MISCCR,在FUNCTION下找到了,FUNCTION也就是Client.我试着改改,好像还是不怎么行?是不是在这改呢?
原始代码:
// MISCCR: USBD Pads, Normal mode
        //
        pHWHead->pIrqCtrlAddr->rMISCCR &= ~((3 << 12) | (1 << 3));
我改成了:
// MISCCR: USBD Pads, Normal mode
        //
        pHWHead->pIrqCtrlAddr->rMISCCR &= ~((3 << 12) | (1 << 3));
        pHWHead->pIrqCtrlAddr->rMISCCR |= (1 << 3);
好像还是不行啊。

网友:
hub 不需要驱动的,
device 改 host, 需要在初始化函数中,设置硬件为host
然后报告host控制器的基地址给OHCI驱动, 设置中断, 具体操作类似usb host驱动

网友:
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
以前看人家做过在HOST,DEVICE之间来回切换

网友B:
恩,我也觉得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力有限,搞不定啊,看来得用USB HUB这个办法了,是不是要用GL850A这块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我也觉得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能力有限,搞不定啊,看来得用USB HUB这个办法了,是不是要用GL850A这块芯片啊?

USB hub支持的吧~我测试过~不过不是每钟HUB都支持~~~要好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S3C2440的DATASHEET,MISCCR这个寄存器的[3]SEL_USBPAD:USB1 Host/Device select register. 0=Use USB1 as Device,1=USE USB1 as Host.现在关键是怎么改这个寄存器的值。
Linux的USB drive中可以改的(具体我没改,网络上有关于S3C2410的改法)。但是WinCE下没人说。
WiCE USB Driver下有APP,FUNCTION,HCD三个文件夹。HCD应该就是Host Control Driver,里面没找到MISCCR;APP下也没找到MISCCR,在FUNCTION下找到了,FUNCTION也就是Client.我试着改改,好像还是不怎么行?是不是在这改呢?
原始代码:
// MISCCR: USBD Pads, Normal mode
? ? ? ? //
? ? ? ? pHWHead->pIrqCtrlAddr->rMISCCR &= ~((3  < < 12) | (1  < < 3));
我改成了:
// MISCCR: USBD Pads, Normal mode
? ? ? ? //
? ? ? ? pHWHead->pIrqCtrlAddr->rMISCCR &= ~((3  < < 12) | (1  < < 3));
? ? ? ? pHWHead->pIrqCtrlAddr->rMISCCR |= (1  < < 3);
好像还是不行啊。
虽然不行,但是这种研究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我用了一个USB HUB试了下,可以用的,可是拆开后里面黑黑的一坨,看不到是什么芯片。
我知道USB HUB 控制器芯片GL850/GL850A,还有什么比较廉价通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