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数据库连接的问题

楼主:
我原来是建立一个连接   一直开着...现在的问题是 数据库在SD卡存着...有人要是把卡拿出来了...这样程序就出错.退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想改一下..每次用的时候再建立一个连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下在的代码 不管是有没有插卡...就是不出 MessageBox.Show("数据库连接失败!!!");

            SqlCeConnection cn;
            try
            {
                cn = new SqlCeConnection(myfunction.connStr);
                cn.Open();
                cn.Close();
            }
            catch
                MessageBox.Show("数据库连接失败!!!");
                return;
myfunction.connStr都不存在了...      哪位知道为什么 捕捉不到 异常啊?

这种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那你就跟踪一下,到底没有卡的时候,有没有产生异常?

网友:
没卡也能连接成功???
连接到那里去啦!是否异常处理无效呢,猜的,不知道是否正确。看看cn的值是多少?

网友:
引用楼主 303 的帖子:
我原来是建立一个连接?  一直开着...现在的问题是 数据库在SD卡存着...有人要是把卡拿出来了...这样程序就出错.退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想改一下..每次用的时候再建立一个连接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下在的代码 不管是有没有插卡...就是不出 MessageBox.Show("数据库连接失败!!!");

SqlCeConnection cn;
try
{
cn = new SqlCeConnection(myfunction.connStr);
cn.Open();
cn.Close();
}
catch
{
MessageBox.Show("数据…
{
                cn = new SqlCeConnection(myfunction.connStr);
                cn.Open();
                cn.Close();
            }
            catch(exception e) //是不是这样才能抓到异常呢?
            {
                MessageBox.Show("数据库连接失败!!!");
                return;
            }
//还有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语言写的呢?VC++.net?

网友:
连不上就一定是异常吗? 看看返回值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是的 可能不该用异常来处理这种情况?
关注中

网友:
用C++测试一下,C#给你封装的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