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wince下ActiveX控件怎么注册?

楼主(2009-07-29):
wince下ActiveX控件怎么注册?
最近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在Wince上注册控件!我的是arm开发板,把regsvr.exe和ocx文件都下进去了,然后打开开始-运行-regsvr ocx文件路径,结果弹出对话框:Loadlibrary("路径")failed.GetLastError returns c1
请各位前辈指导!
ARM
returns
对话框
wince

网友A:
%1 不是有效的 Win32 应用程序。
不是WinCE的ocx吧?

网友B:
regsvr.exe和ocx文件要求都必须是CE版本的,PC上的东东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