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debug编译出错,release编译正常

楼主:
如题。。。。。。debug错误提示是
BUILD: [01:0000000169: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BUILD: [01:0000000171: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NOLINK=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网友:
奇怪的是'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下有一个debug文件夹。里面包含有Ndis.lib。好像retail文件夹是在release模式下才会有的,怎么debug模式下还是去retail文件夹调Ndis.lib
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帮忙解决下

网友A:
试试clean后,再重新编译吧

网友B:
Ndis.lib不在你所在的路径,或者PB有时候BUG没有拷贝到相关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clean后,再重新编译吧

clean过还是一样的问题。重装过PB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Ndis.lib不在你所在的路径,或者PB有时候BUG没有拷贝到相关路径

我也是这么怀疑这个。不过不知道在哪儿改路径。。。。debug模式编译时怎么不去debug文件夹下调Ndis.lib?

网友:
引用 网友B:
Ndis.lib不在你所在的路径,或者PB有时候BUG没有拷贝到相关路径

Ndis.lib在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这是没有的。应该DEBUG下是没有retail文件夹的只有debug文件夹。我试着在F:\wince5project\test1\WINCE500\new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文件夹下创建retail文件夹并将DEBUG的内容全部拷进去。编译还是报错

网友:
PB的bug。
但我从来不用debug模式,还是retail比较好。。。。。。

网友:
偶也碰到过,所以一直在release模式下调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lib文件不存在,楼主检查下吧
Output已经很清楚的说明了

网友:
lib问题不存在, 从其他地方拷贝过来吧

网友:
10楼,11楼的没看清我6楼的回复吗?重新拷贝过去编译也是错误的

网友C:
LZ 的 ethernet driver 目录下的 sources 档内应有如下一行
  $(_COMMONSDKROOT)\lib\ARMV4I\retail\ndis.lib \
请将其改为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ndis.lib \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 的 ethernet driver 目录下的 sources 档内应有如下一行
? $(_COMMONSDKROOT)\lib\ARMV4I\retail\ndis.lib \
请将其改为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ndis.lib \

Paul, Chao @ Techware

ethernet driver 是一个文件夹吗?路径是什么?刚没找到这个
sources文件后缀是什么?

网友:
我用的是dm9000a,就更改里面的sources吗?我将该sources内容SOURCE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Ndis.lib \改成SOURCELIBS= \
  $(_PROJECTROOT)\cesysgen\sdk\lib\ARMV4I\debug\Ndis.lib \
debug编译出错, 错误如下:
Error: Ram start overlaps rom binary
Rom end  : 0x82c9e7f0
Ram start: 0x82542000
NK
physfirst 80500000
physlast  82c9e7f0
ulRAMFree 82542000
Fatal error hit, exiting...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网友C:
呵呵, 错误讯息已经不一样了

请 LZ 在 %_TARGETPLATROOT%\files\config.bib 的 CONFIG 中加入

AUTOSIZE=ON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 错误讯息已经不一样了

请 LZ 在 %_TARGETPLATROOT%\files\config.bib 的 CONFIG 中加入

AUTOSIZE=ON

Paul, Chao @ Techware

config.bib文件有好几个,具体哪个是?能提供个详细路径吗?

网友C:
F:\WINCE500\platform\new2440\files\config.bib

网友:
引用 网友C:
F:\WINCE500\platform\new2440\files\config.bib

改过编译又出新错误:
BUILD: [01:0000000995:ERRORE]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500\PBWorkspaces\745\WINCE500\smdk2440a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BUILD: [01:0000000997:ERRORE] NMAKE.EXE   -i -c BUILDMSG=Stop.  LINKONLY=1 NOPASS0=1 MAKEDLL=1 failed - rc =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