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的I/O口控制指示灯和报警器的问题

楼主:
问一个简单的问题,用DSP的I/O口控制外围的指示灯或者报警器时,
在I/O口和指示灯或报警器之间需要什么其他芯片?比如说光耦?
为什么呢?
谢谢大家!

网友:
不用加芯片,直接控制

网友:
指示灯或者报警器?

这个得看你的指示灯或者报警器的功耗要求,
一般需要加三极管驱动,另外得看下你的指示灯或者报警器的安规要求,
到时再考虑是否需要加隔离和保护的器件。

网友A:
如果就是普通的LED灯呢?
加隔离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就是普通的LED灯呢?
加隔离的作用是什么呢?

对于普通的LED,一般采用一个三极管更好。

加隔离的作用直流与交流220的隔离,安全考虑。

网友:
一般用光耦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