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3c2440的板子功耗最低?更加省电?

楼主:
为了更好的了解每个模块的耗电量,我精简了板子,现在我的板子上只有5V转3.3v的芯片,+   1片 s3c2440  +  4片sdram + 1片nandflash ;测试出来系统进入睡眠后5v条件下电流竟然为33mA,我使用ce5.0,睡眠唤醒都能正常工作,就是省电电流太大;我该如何查找原因,睡眠时后io口的状态该如何设置?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是进入挂起,33mA 还可以。

如果是进入关机(DEEP SLEEP),那就太太大了。

另外如果你想再减小,首先需要供电链路上的电阻,尤其在5K以下的电阻更要关注,好好分析这些电阻比较低的电路,在你系统睡眠时,其对应的电流消耗(可以测试下电阻两端电压)

至于GPIO上的上下拉电阻,稍微关注下。

网友:
我不知道kyzf 挂起和睡眠有什么不同,在ce5.0下是如何区分的。

我现在就是想要进入最省电的状态,我是通过系统超时时间来实现的,也通过下面的调用实现了
SetSystemPowerState( NULL, POWER_STATE_SUSPEND, POWER_FORCE );

系统最后会调用CPUPowerOff函数;

我现在板子上就用了上文提到的这些器件,但是5v条件下电流是33mA,怎么进一步减小呢?

网友:
另外如果你想再减小,首先需要供电链路上的电阻,尤其在5K以下的电阻更要关注,好好分析这些电阻比较低的电路,在你系统睡眠时,其对应的电流消耗(可以测试下电阻两端电压)

至于GPIO上的上下拉电阻,稍微关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是进入挂起,33mA 还可以。

如果是进入关机(DEEP SLEEP),那就太太大了。

另外如果你想再减小,首先需要供电链路上的电阻,尤其在5K以下的电阻更要关注,好好分析这些电阻比较低的电路,在你系统睡眠时,其对应的电流消耗(可以测试下电阻两端电压)

至于GPIO上的上下拉电阻,稍微关注下。

有理,呵呵。

网友:
我现在将IO口全部设置为输入,使能上拉电阻,功耗降低到了10~11mA,还有办法继续降低吗?

网友:
我板子上原先有2个电源芯片,现在去掉了一个,发现电流到了8mA,请问如果要继续降低,还有什么思路可走,高手帮忙啊?

网友:
关注,最近我也开始做功耗降低方面的工作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呀?
我网上搜索了下,LP3913好像可以

网友:
1.2440并不支持DEEP SLEEP 模式,这里的挂起和休眠是一样的
2.我做过的2440产品,一般在5mA左右,拆过mio的一款机器,待机电流不超过1mA(但是我们一直达不到)
3.思路基本上就是2条:关掉除了SDRAM和唤醒的中断源之外的所有电源;配置好IO口(并不是单纯的配置成输出就最低,这个我们是做过很多测试的,具体怎么配置,和硬件设计有关系)。

网友:
我使用的是MPS的电源芯片;

MIO的使用2440待机电流1mA,怎么做的?我没有采用mcp的方案,sdram和nandflash分离,并且4片sdram

网友:
有四片SDRAM,你的功耗必然不小。因为进入sleep,你的SDRAM还是在耗电。
请先看看sdram规格,你的sdram的耗电怎么样?比如用mobile sdram会比较省电。

另外你的电源芯片如果是LDO的话,请改为DC-DC的,会省不少。

网友:
重点关注电源芯片。

网友:
楼主你好,请问你测试过S3C2440的1.3V的内核电源的实际消耗吗?大概有多少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