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用系统自带的“Bluetooth设备属性”可以找到搜索到我的手机,但是怎么传输文件或上网?

楼主:
1,WINCE6.0 三星6410处理器,在选择“Bluetooth设备属性”后,能扫描到我的手机,但是怎么进行文件传输?
用系统自带的PROFILES,选择了全部组件,手机发送给开发板,都说连接错了。。
我想是不是要自己加驱动?

2,WINCE下怎么通过与手机蓝牙连接后,利用手机的GPRS上网?

好像有人已经做过这些,可否提些参考的建议和思路

网友:
两者要输入相同的PIN码
认证之后,可以传输文件。

网友:
我输入了~能相互认证到,但是我手机发个很小的图片,都提示连接失败~~~~~~~我注册表妹改过~
选了DUN   GATEWAY和HS/HF   AND   Audio   Gateway2个PROFILES

网友:
我的注册表只有: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Bluetooth\HCI]
"flags"=dword:1
"name"="COM2:"
"baud"=dword:2580
串口,我晕。。。

我的工程下面的CE.BIB下有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HID
    bthhid.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hid.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WENDYSER
    wendyser.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wendyser.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WCESTREAMBT
    wcestreambt.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wcestreambt.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SIO950
    sio950.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sio950.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USB
    bthusb.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usb.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SDIO
    bthsdio.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sdio.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UNIV
    bthuniv.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univ.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UART
    bthuart.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uart.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AMB
    bthamb.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amb.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SC
    bthsc.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sc.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HCSR
    bthcsr.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hcsr.dll                NK  SHK
; @CESYSGEN ENDIF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SVC
    btsvc.dll    E:\WINCE600\OSDesigns\ARMSYS641020100121R2\ARMSYS641020100121R2\RelDir\Samsung_SMDK6410_Release\btsvc.dll                  NK  SH
; @CESYSGEN ENDIF

工程的servers下面: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3-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BTHTransport"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3-59B6-40BB-AA2B-89EB49EF274E}\InprocServer32]
        @="OBEXAPI.dll"
        "ThreadingModel"="Free"
        "ProgID"="BTHTransport.1"
        "VersionIndependentProgID"="BTHTransport"

乱了~请指条明路

网友:
不太清楚了。
帮顶。

网友:
呵呵~难道没人实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