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支持SQLCE3.0?

楼主:
如何让WINCE6.0支持SQLCE3.0?

谢谢!

网友:
没这样看,估计还不支持

网友:
在嵌入平台上面 建议用开源的SQLite

网友:
谢谢两位的回答。
不会WINCE6.0只支持SQLCE3.5吗?但CF2.0却支持。
不可理解啊。

刚才试了一下SQLite
VS2005下用做WINCE程序
一定义下面变量就出错了。
System.Data.SQLite.SQLiteConnection _SQLiteConnection;

错误 CS0012: 类型“System.Data.Common.DbConnection”在未被引用的程序集中定义。必须添加对程序集“System.Data, Version=2.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的引用。

听说System.Data.SQLite.dll可以直接在WINCE上用的。

网友:
只知道wince5,我的blog上有。wince6我没有平台无法试验。

另外建议还是用SQLite,我最近的产品放弃了SQLCE3.0,直接使用SQLite最新版本,移植很容易,文件也小。如果SQLCE3.0不用.net,用起来比SQLite麻烦多了。

网友A:
constantine兄弟
  WINCE5是可以用SQLCE3.0。

  我用SQLite出现下面的错误,怎么解决呢?
D:\VS\CE2005\WinCe_SQLite\DevAppSQLite\DevAppSQLite\Form1.cs(15,53): 错误 CS0012: 类型“System.Data.Common.DbConnection”在未被引用的程序集中定义。必须添加对程序集“System.Data, Version=2.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的引用。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DK\v2.0\CompactFramework\v2.0\WindowsCE\System.Data.SQLite.dll: (相关文件)

  谢谢。

网友:
.net我没用过,不过不知道是否需要安装 http://www.sqlitechina.org/html/4/20071222/209.html 该驱动
使用最好还是先网上下个例子看看吧,我就见过C#访问SQLite的代码。不过我们不用C#,所以我也没保留。你找找应该能找到。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我新建windows应用程序就没问题。
 而新建智能设备应用程序(WINCE)就提示上面的错误。

  都是一样的操作。

网友:
自己顶。

  哪位大哥大姐帮帮忙啊。
 万分感谢 !!!

网友:
大家是不是都回家过年了。
  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constantine兄弟
  WINCE5是可以用SQLCE3.0。

  我用SQLite出现下面的错误,怎么解决呢?
D:\VS\CE2005\WinCe_SQLite\DevAppSQLite\DevAppSQLite\Form1.cs(15,53): 错误 CS0012: 类型“System.Data.Common.DbConnection”在未被引用的程序集中定义。必须添加对程序集“System.Data, Version=2.0.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b77a5c561934e089”的引用。
d:\Program Files\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DK\v2.…

你引用CompactFramework下对应的sqlite的dll了么
项目里引用添加System.Data.SQLite.dll

网友:
问题已解决。结贴

网友:
楼主怎样解决的呢?说下呢

网友:
对啊 怎么解决 本人也有同样问题想学习  请解释下

网友:
大家好,我是本科生。最近接了一个研究生师姐的项目,有关windows mobile开发的  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但是小弟从逻辑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了   与技术无关 仅供参考
在用vs05或08创建智能设备项目时,默认的引用是System[Compact Framwork]  System.Data[Compact Framwork]   因为在程序中使用命令的继承结构如图:
System.Object
   System.MarshalByRefObject
     System.ComponentModel.Component
       System.Data.Common.DbConnection
        System.Data.SqlServerCe.SqlCeConnection
这就导致了  引用源程序集失败的问题 因为在Compact Framwork中的System.Data.Common.DbConnection 是Framwork中的一个子集  所以会失败
解决的办法是在引用中移除System 和System.Data  然后在对象浏览器中手动添加对System 和System.Data 的引用注意后面没有[Compact Framwork]标志,而且必须在对象浏览器中添加才行。
我有些语言没有描述清楚,那位前辈想了解具体情况 可以加我qq:715672066  著名.net 即可 谢谢大家

网友:
是这样解决的:
 到MS网站去下载SQLCE3.5相应安装包,在VS2005下引用相应DLL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