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 分求一个 Windows CE 6.0 正式版下载…

楼主:
今天收到了开发板,老板给的光盘里 CE 6.0 居然是 120 天试用的,而不是正式版…100 分求一个正式版下载,非常感激!

网友:
试用版的一样用,功能上又没有什么限制

网友A:
120天后不让用吗?

网友:
用不着,过几天你就自己定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天后不让用吗?

是的

但有个破解的方法
将安装目录中一个文件,好像是etkremov.inf的文件删除,再建立一个就OK啦

因为对时间的判断,是通过这个文件的创建时间来完成的

网友:
正式版要钱的。哈哈

网友:
试用版就可以用了。
要破解很容易,就是在pb的安装目录或者winceroot下面找到一个叫做etkremov.inf空文件,然后想办法改变它的创建时间为当天就可以了。试用期限是根据该文件的createtime来计算的。
过期以后,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然后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因为如果这个文件以前就有了,你删了直接新建一个同名文件,文件系统的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沿用老文件的createtime达不到破解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用版就可以用了。
要破解很容易,就是在pb的安装目录或者winceroot下面找到一个叫做etkremov.inf空文件,然后想办法改变它的创建时间为当天就可以了。试用期限是根据该文件的createtime来计算的。
过期以后,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然后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因为如果这个文件以前就有了,你删了直接新建一个同名文件,文件系统的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沿用老文件的createtime达不到破解效果。

没看到etkremov.inf这个空文件

网友:
不让用再重装就好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用版就可以用了。
要破解很容易,就是在pb的安装目录或者winceroot下面找到一个叫做etkremov.inf空文件,然后想办法改变它的创建时间为当天就可以了。试用期限是根据该文件的createtime来计算的。
过期以后,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然后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因为如果这个文件以前就有了,你删了直接新建一个同名文件,文件系统的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沿用老文件的createti…

在CE5.0下,这个文件是空文件
在CE6.0下,这个文件不再是空文件,里面有两行字说明请不要删除此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用版就可以用了。
要破解很容易,就是在pb的安装目录或者winceroot下面找到一个叫做etkremov.inf空文件,然后想办法改变它的创建时间为当天就可以了。试用期限是根据该文件的createtime来计算的。
过期以后,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然后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因为如果这个文件以前就有了,你删了直接新建一个同名文件,文件系统的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沿用老文件的createtime达不到破解效果。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试用版就可以用了。
要破解很容易,就是在pb的安装目录或者winceroot下面找到一个叫做etkremov.inf空文件,然后想办法改变它的创建时间为当天就可以了。试用期限是根据该文件的createtime来计算的。
过期以后,你可以新建一个文件,然后重命名为etkremov.inf,不要直接新建,因为如果这个文件以前就有了,你删了直接新建一个同名文件,文件系统的tunnel会导致新建的文件沿用老文件的createti…

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哦?

破解评估版时间限制的方法

网友:
如果没找到此文件,请搜索先pb安装目录和wince600目录先。
确定没有,等到120之后你新建一个即可。
是不是空的都无所谓,我一般是新建一个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