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DK平台改变后出现的问题!求助!

楼主:
WINCE SDK平台改变后出现的问题:
fatal error LNK1112: module machine type 'ARM' conflicts with target machine type 'SH3'
这要怎么解决啊???

网友:
你修改了平台,相应的库文件也要更换。

网友A: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sourc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这些事原有的库文件,要改那一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source.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这些事原有的库文件,要改那一个啊?

这是头文件,不是库文件

LZ看看工程中,引用了哪些dll或lib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