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块LCD屏,在不同的平台上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0-02-24):
同一块LCD屏,在不同的平台上的调试问题.
同一块LCD屏,在不同的平台上(WINCE / ARM7, ARM9, ARM11)运行,以下参数都要重新调整,是不是这样?
为什么?
HSPW: 行同步肪冲宽度
HBPD: 行可视范围前肩
HFPD: 行可视范围后肩
VSPW: 场同步脉冲宽度
VBPD: 帧可视前肩
VFPD: 帧可视后肩
平台

网友A:
方法一样,根据LCD参数调整。呵呵

网友B:
对于LCD这端这些参数是一样的,但是对于CPU来讲产生这些信号的寄存器设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C:
当软件调整这些参数时,效果无法有根本提高时,
在硬件上调整是不是有可能提高效果。
为什么? 怎样理解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