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系统

楼主(2009-08-31):
wince系统
我的是ARM2440的两块相同的开发板,跑同样的系统,硬件也没有问题,其中一块开发板启动没有问题,而另外一块却出现了问题,在运行的时候有时候会死机,小弟想请教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SDRAM的参数设置问题呢?
wince
开发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吧,如果是SDRAM参数问题,好板也不会每次都pass的,除非极其特殊的情况

网友B:
感觉硬件问题可能比较大,因为有一块是好的,看看有没有虚焊什么的

网友C:
不能下结论,因为硬件软件都有可能。 最好仔细观察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系统死机和死机时系统打印出的调试信息。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方向去判断故障。

网友D:
对,应该看看串口调试信息中显示在哪死机了。

网友E:
关注!
我也很想知道原因,同样出现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F:
关注中,同上楼

网友G:
死机原因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