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4的驱动程序

楼主(2009-12-01):
x64的驱动程序
为x64平台的驱动程序,是否一定要经过微软的认证啊 ?
能不能x86和x64共用一个驱动程序 ?
程序

网友A:
需要认证。
能。你的驱动代码需要健壮些:比如一般的Pointer在32位下是4bytes, 64位下是8bytes。如果你的代码很好的处理了这些差异,就可以无缝共用

网友B:
不是说是源代码级兼容么

网友C:
最好要分开两个驱动!

网友D(2010-02-10):
需要认证.
驱动代码当然可以一致,但是需要编译出32位和64位两套驱动分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