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式驱动接口函数:DeviceIoControl的参数dwIoControlCode的用法

楼主:
大家好,想通过DeviceIoControl函数调用IIC驱动的写功能,但是这个数的第二个参数dwControlCode不知道怎么赋值?
有下面参考:

1、在iic.h文件中有以下定义:
    // IN:  PIIC_IO_DESC
    #define IOCTL_IIC_WRITE \
    CTL_CODE(FILE_DEVICE_II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2、在IIC驱动的mmd.c中的IIC_IOControl函数体中:
        case IOCTL_IIC_WRITE:(我现在就想进这个条件,但就是不知道dwIoControl该取什么值才能和IOCTL_IIC_WRITE对应上)
        if ( (dwLenIn < sizeof(IIC_IO_DESC)) || (NULL == pBufIn) ) {
            SetLastError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RetVal = FALSE;
            RETAILMSG (MSG_ERROR, (TEXT(" Invalid parameter\r\n")));
            break;
        }
        EnterCriticalSection(&(pInitContext->CritSec));
        if(HW_Write(pOpenContext, (PIIC_IO_DESC)pBufIn))
        {
            // success
        }
        else
        {
            SetLastError(ERROR_TIMEOUT);
            RetVal = FALSE;
        }
        LeaveCriticalSection(&(pInitContext->CritSec));
        break;

网友:
自己定义的,

比如在应用定义一个数字 99

那么在驱动中也定义个 99 呵呵,这样就能对应上了,

多看看周立功的那本 2410的书,呵呵。

网友:
将定义这个
#define IOCTL_IIC_WRITE \
    CTL_CODE(FILE_DEVICE_II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的头文件放 include 到调用处 就可以了
CTL_CODE 的内容都要一直

网友A:
IOCTL_IIC_WRITE 其实就是一个变量,给他赋值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 .h 文件中,包含进来就可以了

#define IOCTL_IIC_WRITE  1

网友:
还是有点疑问,因为我是在应用程序中调用,可定义这个
#define IOCTL_IIC_WRITE \
    CTL_CODE(FILE_DEVICE_II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的头文件在BSP包下面的iic.h文件中,如果我在应用程序中include"iic.h"肯定会被告知无定义的错误,是不是我也要给应用程序中添加一个iic.h的头文件,再include,如果这样,我定义成别的名称也应该可以吧?比如iicAPI.h。

今天没有开发板调试,不能先试试,只能先分析

引用 网友B:
将定义这个
#define IOCTL_IIC_WRITE \
? ? CTL_CODE(FILE_DEVICE_II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的头文件放 include 到调用处 就可以了
CTL_CODE 的内容都要一直

网友:
你的意思我能明白,和gooogleman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在BSP包下的IIC驱动中已经有了下面定义:
#define IOCTL_IIC_WRITE \
    CTL_CODE(FILE_DEVICE_IIC, 1, METHOD_BUFFERED, FILE_ANY_ACCESS)
我关心的是怎么样利用它,而不是另辟蹊径,重新定义

引用 网友A:
IOCTL_IIC_WRITE 其实就是一个变量,给他赋值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 .h 文件中,包含进来就可以了

#define IOCTL_IIC_WRIT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