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JTAG检测不到CPU

楼主:
使用H-JTAG,显示:unable to find target. 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s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

又使用天嵌提供的SJF2440:ERROR: No CPU is detected(ID=0xffffffff)

手册里说是线没接好或者开发板出了问题
线我已经反复弄过好几次了,应该连接没有问题吧,除非线本身有问题?

到百度里搜索,说是用ISP软件擦除一下,可是ISP软件是什么?我搜不到,搜到的都是另外个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
谁给提供个链接下载该软件

另外有没知道“CPU检测不到”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你的JTAG是自己做的还是开发板提供的?相应的TCK,TMS等管脚是标准的JTAG连接方式吗?HTAG可以根据不同的JTAG板进行设置,结合JTAG板的原理图看下HJTAG设置是否正确,另外SJF实际上针对特定的JTAG板使用的,如果你的JTAG板不同就要修改SJF的源代码。
建议先让HJTAG检测出CPU比较容易一些。

网友:
isp是芯片厂家烧到芯片里的升级固件提供的程序升级功能

对应的软件是flashmagic

网友:
楼主 首先确保下你的 H-JTAG电路是否满足你对应处理器的 JATG设计。

确保TCK下拉,以及JATG上的RST上拉;另外有些JATG需要单板给其提供3.3V的电源。

如果是买的,建议楼主找卖家 要下原理图(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JTAG是自己做的还是开发板提供的?相应的TCK,TMS等管脚是标准的JTAG连接方式吗?HTAG可以根据不同的JTAG板进行设置,结合JTAG板的原理图看下HJTAG设置是否正确,另外SJF实际上针对特定的JTAG板使用的,如果你的JTAG板不同就要修改SJF的源代码。
建议先让HJTAG检测出CPU比较容易一些。

我是买的开发板,各种软件也是卖家提供的,安装、设置等也是按照手册一步一步做下来的
可就是到了这步出现问题
手册里也没说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更不用说怎么解决了

网友:
可以看看H-JTAG的手册,找找里边有没有相关的设置说明。

网友:
JTAG的引脚定义可能和标准的不同,看下你的原理图在HJTAG里边有个选项 自定义JTAG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