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信号量定义时是否需要用volatile

楼主(2009-02-23):
请教信号量定义时是否需要用volatile
多线程之间共享的变量定义时要使用关键字volatile,那么信号量是否定义时也需要用volatile?
信号
关键字
多线程

网友A:
不需要。“信号量”本身就已经被系统实时管理了。

网友B:
1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volatile主要是避免编译器优化功能对程序造成影响,
但是操作系统为我们提供的接口,已经将这些问题都封装好了。
根据我的经验,一般应当把和硬件反馈、硬件操作相关的变量声明为volatile
这一切都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了。

网友C:
不用
信号量已经是系统级的了
基本上不需要再操心它的实时性了

网友D:
不需要,volatile一般定义寄存器级(硬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