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驱动播放背景噪音很大,大家帮忙看看是电路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

楼主:
平台是三星2440,DAC是CS4344
基本参数配置如下:采样率44.1KHZ,单声道,主时钟384fs。32fs的串行位时钟。通过示波器量2440出来的sclk,cdclk,lrclk几个时钟都没有问题。
但是播放音频的时候就是有非常大的背景噪音,播放音乐是正确的。  没有用过CS4344,看datesheet它会auto detect cdclk/lrck,应该上电不需要怎么初始化。刚开始以为是放大电路有问题,但是经过单独测试发现放大电路没有问题。 麻烦大家帮忙看下大概是什么问题!!!!谢谢
电路图:

网友:
楼主的隔直电容有点大,建议把C38换成0.1uF试试吧。

网友:
记得换成无极性的0.1uF,测试下。

你的C38还电解电容???
楼主让硬件同事 看看CS4344 后接运放的参考设计吧。

如果还有问题,再QQ我吧!

网友:
恩恩,好的,我试试。谢谢kyzf!

网友:
kyzf,你好!刚焊了个0.1uf的贴片上去,噪音还是一样!

网友:
噪音是硬件问题,软件的话应该不会产生噪音。

网友:
Veabol,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是又担心是不是CS4344没有初始化好。大家帮忙看下硬件图有没有问题?

网友:
C4344的第7脚(AOUTL),你没做处理?
你的噪声很可能是来源于地噪声,
建议你用示波器 测试下:
CS4344 的第7脚和10脚,以及AGND,看看上面是否有明显的噪声。
另外调节下电位器 看噪声的噪声的变化,以及测试波形

另外你的设计也不妥,应该采用对CS4344的AOUTL 和AOUTR 进行放大,然后用喇叭输出。
建议楼主采用LM4671(音频放大IC)进行放大。

另外楼主看看 CS4344的技术手册:
http://cn.datasheet1.com/part/219856_CIRRUS_CS4344_05.html

网友A:
kyzf,我测试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波形才叫做有噪声,但是我感觉应该是C4344的第7脚(AOUTL)没有处理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只用到了AOUTR,所以是不是得把AOUTL上拉还是怎么样?kyzf你的QQ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kyzf,我测试了一下,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波形才叫做有噪声,但是我感觉应该是C4344的第7脚(AOUTL)没有处理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只用到了AOUTR,所以是不是得把AOUTL上拉还是怎么样?kyzf你的QQ多少?

QQ:604914726,一般晚上在线。
你不播放 以及播放时,测试下上述信号上,是否有干扰,是否存在过冲、振铃、扰动等等。
还需要重点 测试下 AGND 和电源 上的微波 是否存在上述干扰?

网友A:
测了一下,AGND和电源都比较正常,没有什么干扰,但是AOUTL还是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要上拉AOUTL?
对了,kyzf,你是不是给错了我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了一下,AGND和电源都比较正常,没有什么干扰,但是AOUTL还是有输出,不知道是不是要上拉AOUTL?
对了,kyzf,你是不是给错了我QQ....

抱歉,写错了一位,604914729,我的个人信息里面有。

AOUTL 和AOUTR 肯定都会有输出。 你测试了他们的波形吗?
另外你的硬件可以更改吗?
建议楼主采用LM4671(音频放大IC)进行放大。

网友:
哦,我加你吧,我们的示波器比较古老,测试不到比较清晰的波形,只能大概看到,至于放大电路 我们单独接音频试过,没有问题。之前的板子用的都是这个放大电路。现在AOUTL和AOUTR都有输出,但是我只用到了AOUTR,如果不屏蔽AOUTL输出会不会有干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