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如何让应用程序在WinCE 上只运行一个实例?

楼主:
EVC如何让应用程序在WinCE 上只运行一个实例? (用VC的那套不行)

网友:
FindWindow,

vc上哪一套不行??

网友:
createevent不行么?

网友:
使用FindWindow和Mutex都可以,不过FindWindow有可能会失败:
给你个Mutex的例子!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HANDLE hMutex = CreateMutex(NULL,false,L"myApp.exe");
        if(GetLastError()==ERROR_ALREADY_EXISTS)
        {
                RETAILMSG(true,(L"myApp.exe already exist --------\r\n"));
                CloseHandle(hMutex);
                return false;
        }

        // Main message loop:
        while (GetMessage(&msg, NULL, 0, 0))
        {
                if (!TranslateAccelerator(msg.hwnd, hAccelTable, &msg))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

        if(hMutex)
        {
                ReleaseMutex(hMutex);
                CloseHandle(hMutex);
        }
}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在.CPP里创建内核互斥对象

网友:
findwindow不可靠,以前好像有人问过相似的问题,CreateToolhelp32Snapshot枚举进程,进程相同的程序存在则退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tex

对,用互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