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编程文件打开问题

楼主:
从一个listbox中获得文件名,然后想直接打开这个txt文件(不需要文件打开对话框),请问怎么实现,ShellExecute函数是不行的。。。请指教

网友A: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就是想打开特定名字的txt文件,比如打开\\Storage Card\\Program Files\\abc.txt 该怎样实现?
引用 网友A: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这就是编程当中的文件操作。

简单的方法是用 MFC 中的 CStdioFile 类;

基本的方法是用 API 函数 CreateFile;

或者在网络中搜索【VC如何读写文本文件】。

网友B: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NULL;
ShExecInfo.lpFile = "c:\\MyProgram.exe";
ShExecInfo.lpParameters = "";
ShExecInfo.lpDirectory = NULL;
ShExecInfo.nShow = SW_SHOW;
ShExecInfo.hInstApp = NULL;
ShellExecuteEx(&ShExecInfo);

网友:
这是什么作用呢?在wince环境下定义ShellExecute?
引用 网友B:
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 = {0};
ShExecInfo.cbSize = 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cInfo.fMask = 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cInfo.hwnd = NULL;
ShExecInfo.lpVerb = NULL;
ShExecInfo.lpFile = ……

网友:
打开外部程序用的

网友:
此问题我前不久在一个帖子中贴过一次代码,再贴一次吧:
HANDLE hFile;
hFile=CreateFile(_T("\\Nand Flash\\MyFile.TXT"),//打开MyFile.TXT文件
                               GENERIC_READ,                            //为读取而打开
                               FILE_SHARE_READ,                       //共享读取
                               NULL,                                              //没有安全设置
                               OPEN_EXISTING,                           //打开已存在的文件
                               FILE_ATTRIBUTE_NORMAL,        //正常属性
                               NULL);                                             //没有模板文件
if(hFile==INVALID_HANDLE_VALUE)
{
    AfxMessageBox(_T("打开失败"));
    return;
}

CreateFile函数的参数设置可以查阅MSDN来更改,比如在打开文件不存在时进行创建操作,可以将OPEN_EXISTING换为OPEN_ALWA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