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确认s3c2440 做视频采集可以吗?

楼主:
需求确认s3c2440 做视频采集可以吗?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飞凌好象有支持的:
http://www.witech.com.cn/news/Article_Show.asp?ArticleID=361

网友:
可以,2440就有camera接口嘛,可以接不同像素的摄像头

网友:
最近也准备做视频采集,上次看了,应该可以,2440带Image sensor接口。

网友:
演示还行,真正做产品的话建议换带硬件 MPEG4 编码解码的芯片

网友:
玩玩还行,真正用起来速度不行,最好用有硬件解码的

网友:
可以的。
硬件系统大概由嵌入式处理器、CMOS图像传感器,存储器,串口,电源管理等电路构成。在嵌入式处理器的控制下,CMOS图像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经帧同步信号触发产生中断后拷贝到SDRAM中,然后做进一步的处理。建议采用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OM9640/9650,他们有专门的视频接口,所以CPU可以直接和传感器连接。当然驱动是个麻烦事,需要自己搞定!

网友:
可以,但是效果不好。
如果做产品,现在很多人采用6410了

网友:
我是做过来的,说可不可以要负责的各位,关键还要看你实现多大的分辨率什么的,如果只是单单实现基本的功能是可以的,但要是想做了很好的效果或者性能很好的话,我建议用别的

网友:
如果在pc上显示倒还说的过去

网友:
应该是不行

网友:
如果是不做压缩算法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视频需要传输吗,还是只是简单的视频采集?
我在2440上做过视频采集+传输的项目,在采集率5帧/s的情况下占用的带宽大概在35kb/s左右,效果还不错。6410虽然强,但成本太高了。

网友:
简单的还行,效果和性能要求高的话,就够呛了

网友:
当然可以,2440有camera接口,而很多视频采集芯片就是camera接口的。主要看你的应用需求。
我觉得在普通场合,2440算高档了,最关键的是2440太普及了,在平台支持方面资料丰富,可以省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