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汇编问题

楼主:
下面这个子程序是啥意思啊?
CLEAR_A:  PUSH ACC
            CLR  A
            POP  ACC
            RET
            END

程序中每执行另一个函数前必先调用它,不这么来一下就不能正常运行....
我晕......

网友A:
从这段代码的效果看,应该是用来清除PSW中的内容的.ACC的内容不会变化,但在CLR A时,PSW中的值被修改

网友:
PUSH ACC ;将A中的值入栈
CLR  A   ;A 清0
POP  ACC ;出栈
RET      ;返回
END      ;结束

网友:
入栈清零再出栈,好像做了等于没做,关键是ClR A
2楼说的有道理,应该是改变了PSW,否者毫无意义

网友:
LZ在你学汇编的时候,老师应该讲过:环境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这段代码的效果看,应该是用来清除PSW中的内容的.ACC的内容不会变化,但在CLR A时,PSW中的值被修改

是啊,我也觉得,但为什么不直接清PSW中的某位于,写这么复杂干嘛?

网友B:
"程序中每执行另一个函数前必先调用它,不这么来一下就不能正常运行.... "
看看“另一个函数”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中每执行另一个函数前必先调用它,不这么来一下就不能正常运行.... "
看看“另一个函数”好吗

a = EndPoint0_FIFO;//将FIFO中数据取出来
EZCLEAR_A();//如果不写这个,下面的b取出的数将一直和a一样(本应自动读取下一个数的)
b = EndPoint0_FIFO;
EZCLEAR_A();

网友:
另请教各位同行,大家有失眠过么?咋处理的啊?

网友:
是不是只产生延时的作用?

网友:
失眠时最好是起来看看专业相关的东西,刚开始看不进去也逼着自己看,你会发现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网友:
a = EndPoint0_FIFO是函数调用?//EndPoint0_FIFO()

网友:
不知道那个函数具体怎么工作的。但是可能是向2楼所说的那样,影响了PSW中的标志,PSW中的第一位为累加器A奇偶标志位。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涉及到这个。

网友:
  在51单片机中,A是一个很特殊的寄存器。A的很多动作都会影响到状态寄存的值。也就是说在执行
  CLR A时A的值被清零,所以这条语句至少会引起PSW中零标志位的变化。也许还会引起符号为的变化!

网友:
何止单片机,所有的CPU伴随累加器(A)的总有一个累加器状态的寄存器。

网友:
楼主这个函数EndPoint0_FIFO内容是什么啊?最好能把所有的程序发上来大家看一下,楼上几位高人所说的都有可能,或许你在这个函数中用到ACC或者受到PSW的影响造成的,或者如果你是用这个函数来读另一块CPU的FIFO寄存器的话,有可能是由于你第一个数的读写还没完全停止,你又开始读第二个数值,结果得到的还是第一个数,就跟楼上一哥们所说的,调用函数只是延时作用,你可以用一个延时函数替换一下,检测下、、、

网友:
各位大虾如果想要   通过单片机实现液晶显示的话,我这里有一个方案可以供您参考。dwin99@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