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硬件抽象层和boatloader有关系么?

楼主(2009-04-17):
请问:硬件抽象层和boatloader有关系么?
硬件抽象层和boatloader有关系么?硬件抽象层是硬件和软件的一个接口,那么boatloader也是,而且它们都方便了系统的移植,不知道区别在哪里?
而且
硬件
接口

网友A:
一般说来,硬件抽象层配合驱动为操作系统提供硬件服务。
而 bootloader 是加载并启动操作系统,并且 bootloader 一般是没有操作系统的

网友:
bootloader貌似之实现了部分的硬件抽象,比如串口等一些基本的
大部分的没有抽象出来吧
不过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B:
mark
感觉 在bootloader中 你看到的大多是 Rx和Tx之类的具体驱动程序和操作
抽象层里很可能变成了函数指针
只要把不同的函数传进去 就可以变成不同的驱动

网友C:
我和一个同学现在分别做这两个部分,我觉得实际做的时候,很多工作是一样的,特别是硬件抽象层做好之后,bootloader基本就做完了,实际上都是对硬件的一些操作和初始化,让系统调用,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所以就想搞明白,区别在哪

网友D:
bootloader很少去“抽象”硬件的,基本都是对硬件的直接操作。
硬件抽象层一般只在系统里才有,主要是为了保证OS层的一致性。在WINCE中常见的MDD就算是其中的一部分。
而抽象层依赖硬件实现层,也就是PDD层了。
bootloader可以不需要的,所以驱动层还会再次对硬件做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