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转接卡的吗?pcmcia转串口 在超级终端中输入的字符混乱

楼主:
使用的是华塑的pcmcia转串口卡,XP系统自带超级端连mini2440
波特率:115200
数据位:8
奇偶校验:无
停止位:1
数据流控制:无

在设置中的"本地回显键入的字符",没有勾选.

可以连上mini2440,之前刷的是"缺省Linux系统",在超级终端中能够看到板子启动后从串口输出的数据,启动到显示: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这里我按回车,没反应按了好几次终于进入控制台了,显示:
"[root@FriendlyARM /]#"

这时我按键准备输入"ls",但是回显的是"Hb"
再按"s",有时显示的是"b",有时显示的是"c",有时显示的是"s".
按回车是有时是退格功能,有时能回车.

我感觉好像是主机向板子送的扫描码或是ASCII有问题

各位有使用转接卡遇到这种情况的吗?如何解决呢?谢谢!

网友:
按理说,PCMCIA卡比USB口的要稳定得多

确定板子上的或者连接线缆间没问题或者干扰?

网友:
检查过连接了,没问题的.
我用T23的串口连了,一切正常的.
就是另一笔记本插pc卡转串口接板子,能打印出信息,但输入时是混乱的.

网友:
过完周末没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