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和一个装有WinCE系统的设备用网线连接来传输文件?

楼主:
问题如下:
        1. PC 能和该设备直接用网线点对点连接吗? 怎么设置两者的IP.?
        2. 在VS2008下开发了一个WinCE程序,运行在模拟器中,能否实验第一个问题,我安装了Virtual PC 2007, 但是在VS2008里设置里面没有"仿真程序属性"--网络--里没有找到Virtual PC 的网卡适配器。有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1.如果你试了不行的话,那么请你考虑下以太网交叉网线(直联网线),或者自己做一个1、3,2、6有所不同。
2.建议用设备,在WINCE中,网络适配器需要被驱动两次,一次是引导加载(下载完毕市区作用),一次是与其他计算机进行通信。这个你要到设备里面的网络连接下面去设置了。

网友:
1.可以
2.可以,只需要在 模拟器属性里面,选中 Enable NE2000 PCMCIA network adapter and bind to ,并在下拉列表中选中PC当前的物理网卡。

网友:
如果只是单纯的 传输文件,只需要在 模拟器的属性里面 指定一个 Shared folder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