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设置入口点

楼主:
我用MDK编写的启动代码,运行很正常。可是我一旦引入一些c代码后,入口地址就不在是启动代码了。
    0x00000000   0x0000032c   Code   RO            6  * .text               nand.o
    0x0000032c   0x00000208   Code   RO            1  * Init                2440init.o

这该怎么办?有什么命令能把他们改过来?

网友:
; *************************************************************
; ***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generated by uVision ***
; *************************************************************
; Run in RAM

LR_ROM1 0x00000000         {    ; load region
  ER_ROM1 0x00000000 0x0040000  {  ; load address = execution address
   *.o (init, +First)

   .ANY (+RO)
  }
  RW_RAM1 0x30040000 0x0040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
写个JB scatter 文件就好了

网友:
MDK还没用过,看来要研究一下了

网友:
就等有人来回帖子,让我能得到一般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