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10-03-18):
锂电池充电问题
我的CN3052A最大充电电流只有250mA左右,规范是不是说500吗?散热的问题能影响这么大吗?由于要用USB充电,不能采样大电流充电芯片~~!
充电
电池
影响

网友A:
用PC机的USB口接电路板通过CN3052A给锂电池充电吗?
PC的USB口理论上最大输出500MA的电流,在枚举的过程中还会根据描述符来确定给外设多大的电流,否则就用默认值(忘了默认值是多少),如果你的电路板还有一些其它器件在工作还会消耗掉一些电流,所以不可能到500mA,只是你的250似乎是低了点。

网友B:
USB充电电流较小,如配用专用电源以USB接口可以做得大些。

网友C:
1,USB充电电流较小;另外充电充不满,是不是电路上还有耗电很大的器件.
2,我们遇到过板子上有CDMA模块耗电大,充好的电池接上却显示没充满,必须把CDMA开着充电,这样才可以充满。
所以电路板上的器件也是要考虑的

网友D:
usb的标准称可以对外提供5V/500mA,用于锂电充电时,并非直接使用,还需经过相应的电路才能对完成锂电的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