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pocket pc2003 无法显示对话框控件
hosdap
hosdap

网友A(2009-07-17):
pocket pc2003 无法显示对话框控件
VC2005 在安装时自带有一个 pocket pc 2003 ,但在使用时有问题。
我建了一个对话框,把对话框的的“Todo:xxxxx”删掉,在对话框上放了一个按纽,然后运行,但pc 2003上显示的还是Todo:xxxx,我放上去的按纽却不见了。关了再试了几次,都是这样。
在线等,谁有经验的麻烦打几个字告诉我解决办法!!!
安装
对话框
xxxxx
在线

网友B:
你有没有把程序部署到pda上啊?
看看是不是编译没通过或者程序部署失败

网友C:
------ 已启动部署: 项目: asas, 配置: Debug Pocket PC 2003 (ARMV4) ------
========== 生成: 0 已成功, 0 已失败, 1 最新, 0 已跳过 ==========
========== 部署: 1 已成功, 0 已失败, 0 已跳过 ==========

网友D:
如果是修改了资源文件,需要rebuild一下才行,然后再部署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