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9650如何在竖屏正常显示

楼主:
9650输出640*480,在横屏下可以不失真显示。可是我在竖屏下如果想要全屏显示图像会失真(就是图像变长了),因为竖屏分辨率为240*320。不知有没有高手知道怎么样才能不失真显示图像。

网友:
没人知道吗,不能把,顶上去

网友:
屏改了,你的代码也要改吧,修改驱动、修改应用程序

网友A:
调节camera显示部分。

网友:
更改驱动,设置输出为240*320,这样更好

网友:
我知道,可以找我,我也遇到竖屏显示的问题,

网友:
不知在camera的驱动里,具体的参数如何改动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节camera显示部分。

这个不知道怎么调 是调考入lcd buffer的函数  吗

网友:
修改驱动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节camera显示部分。

这个不知道怎么调 是调考入lcd buffer的函数? 吗

对啊,数据个数要和LCD大小一致啊。你这样应该是是不对应的表现。前阵子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搜索一下老帖看看。

网友:
要根据你屏的分辨率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节camera显示部分。

这个不知道怎么调 是调考入lcd buffer的函数? 吗

对啊,数据个数要和LCD大小一致啊。你这样应该是是不对应的表现。前阵子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你搜索一下老帖看看。

是这样的,camera输出的就是横屏的,640*480.  但是屏幕是竖屏240*320.  拷入lcd buffer内的函数只和分辨率的横坐标有关。
memcpy((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QCIF_XSIZE*pos_y + pos_x) + y*QCIF_XSIZE*2),(void *)buffer_rgb,(QCIF_XSIZE)*2)

是不是应该改camera内部寄存器。可是我看了9650 camera只能输出横屏的图像。

网友:
还有没有人知道啦

网友A:
memcpy((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QCIF_XSIZE*pos_y + pos_x) + y*QCIF_XSIZE*2),(void *)buffer_rgb,(QCIF_XSIZE)*2)

这个和你LCD要匹配,你的输入图像尺寸也要和LCD匹配。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cpy((void *)(IMAGE_FRAMEBUFFER_UA_BASE+ (QCIF_XSIZE*pos_y + pos_x) + y*QCIF_XSIZE*2),(void *)buffer_rgb,(QCIF_XSIZE)*2)

这个和你LCD要匹配,你的输入图像尺寸也要和LCD匹配。

这个函数是匹配的,可是输入图像尺寸不匹配,因为9650只能输出横屏的(应该是吧),就是横坐标分辨率比纵坐标大。所以不知怎么办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