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中手册中”read-modify-write“什么意思

楼主:
如题

网友:
就是把一个变量从主存读到寄存器,改变了再写回去.

网友:
是想让你采用
GPADAT |= (1 << 2);
GPADAT &= ~(1 << 3);
这种形式来修改某一寄存器中的某位,目的是只修改需要改的位,避免影响其它位。
如:GPADAT = (1 << 2);则会错误的修改其它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想让你采用
GPADAT |= (1  < < 2);
GPADAT &= ~(1  < < 3);
这种形式来修改某一寄存器中的某位,目的是只修改需要改的位,避免影响其它位。
如:GPADAT = (1  < < 2);则会错误的修改其它位。

就是这样啊。。。平时这样操作很多,不过没有关注它标准大名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其实这是基本的常识,你操作一个寄存器时,如果你只需要改变个别位,其他位不动,就要用位操作。
当然有些芯片中有变态寄存器,只能写,不能读的,写进入的值要自己保存下来。

网友:
学习了  原来这个操作还有一个这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