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个短信收发程序的问题

楼主:
我想在CE6.0下有SMS API写一个短信收发的程序。
现在当收到有一条新短信的消息后,就调smsReadMessage去读,但每次都返回(120,系统不支持)这个错误。
参数大概是这样设置的:
HRESULT SmsReadMessage (
  const SMS_HANDLE smshHandle,   //smsOpen返回的句柄
  SMS_ADDRESS* const psmsaSMSCAddress,  //smsGetSMSC
  SMS_ADDRESS* const psmsaSourceAddress,   //smsSourceAddr = {SMSAT_UNKNOWN, L"13612345678"};
  SYSTEMTIME* const pstReceiveTime,  //这个我用smsGetTime它也返回120这个错误 我就没给值了,直接把变量传进去。
  __out_bcount(dwBufferSize) BYTE* const pbBuffer,  //给一个BUF 大小用smsGetMessageSize获得
  DWORD dwBufferSize,  //大小用smsGetMessageSize获得
  __out_bcount(dwProviderSpecificDataBuffer) BYTE* const pbProviderSpecificBuffer,  //直接给个BUF
  DWORD dwProviderSpecificDataBuffer,  //BUF 大小
  DWORD* pdwBytesRead  //直接给个变量地址,它应该是往里面写值
);

麻烦大侠们帮我看一下错在哪里,给个这个函数怎么设值的例子也行。

网友:
驱动上都实现了么?

网友:
RIL层的支持都实现了吗?

网友:
不管RIL 实现了。

网友:
如果RIL已经实现的前提下,我这里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

// 短信发送的例子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pragma comment (lib, "sms.lib")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ousInstance,
                    LPWSTR pszCommandLine,
                    int nCommandShow)
{
        SMS_HANDLE smshHandle;
        SMS_ADDRESS smsaCenter;
        SMS_ADDRESS smsaDestination;
        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tpsd;
        SMS_MESSAGE_ID smsmidMessageID;

        TCHAR num[] = TEXT("+8613800138000");    // 短信目的地
        LPTSTR lpszDestination = num;

        TCHAR source[] = TEXT("+8613800755500");  // 短信中心
        LPTSTR lpszSMSCenter = source;

        TCHAR text[] = TEXT("黑心的CMCC~!");  // 中英文全角半角字符
        LPTSTR lpszMessage = text;

        HRESULT hRet = 0;

        // 打开 SMS Handle
        hRet = SmsOpen(SMS_MSGTYPE_TEXT, SMS_MODE_SEND, &smshHandle, NULL);

        if(FAILED(hRet))
        {
                return FALSE;
        }
        hRet = SmsGetSMSC(&smsaCenter);

        // 设置 SMS Center
        smsaCenter.smsatAddressType = SMSAT_INTERNATIONAL;
        _tcsncpy(smsaCenter.ptsAddress, lpszSMSCenter, SMS_MAX_ADDRESS_LENGTH);

        hRet = SmsSetSMSC(&smsaCenter);

        // 创建 destination address
        smsaDestination.smsatAddressType = SMSAT_INTERNATIONAL;
        _tcsncpy(smsaDestination.ptsAddress, lpszDestination, SMS_MAX_ADDRESS_LENGTH);

        // 设置 provider specific data
        memset(&tpsd, 0, sizeof(tpsd));
        tpsd.dwMessageOptions = PS_MESSAGE_OPTION_NONE;
        tpsd.psMessageClass = PS_MESSAGE_CLASS1;
        tpsd.psReplaceOption = PSRO_NONE;
        tpsd.dwHeaderDataSize = 0;

        // 发送短信
        hRet = SmsSendMessage(
                smshHandle,
                NULL,
                &smsaDestination,
                NULL,
                (PBYTE) lpszMessage,
                _tcslen(lpszMessage) * sizeof(TCHAR),
                (PBYTE) &tpsd,
                sizeof(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SMSDE_OPTIMAL,
                SMS_OPTION_DELIVERY_NONE,
                &smsmidMessageID
                );

        if (smshHandle != NULL)
        {
                SmsClose(smshHandle);
                SmsClose(smshRecieveHandle);
                smshHandle = NULL;
        }

        return TRUE;
}

网友:
这个是短信接收的例子: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pragma comment (lib, "sms.lib")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ousInstance,
                    LPWSTR pszCommandLine,
                    int nCommandShow)
{
        SMS_HANDLE smshHandle = 0;
        SMS_MESSAGE_ID smsmidMessageID = 0;

        HRESULT hRet = 0;

        SMS_HANDLE smshRecieveHandle;
        DWORD dwReturn = 0;
        HANDLE hSmsEvent;
        dwReturn = SmsOpen(SMS_MSGTYPE_TEXT, SMS_MODE_RECEIVE, &smshRecieveHandle, &hSmsEvent);

        // 程序会在此等待模块来短信,直到超时或者有短信来到
        dwReturn = WaitForSingleObject(hSmsEvent, INFINITE);

        // 判断是否成功接收到短信
        if(dwReturn == WAIT_ABANDONED || dwReturn == WAIT_TIMEOUT)
        {
                return FALSE;
        }

        // 成功接收到短信,先设置好短信大小
        DWORD dwMessageSize = 1024;

        // 初始化短信结构
        SMS_ADDRESS smscAddress;
        SMS_ADDRESS inAddress;
        SYSTEMTIME rcvTime;
        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txtProviderData;
        DWORD dwProviderLength = 0;

        dwProviderLength = sizeof(TEXT_PROVIDER_SPECIFIC_DATA);
        memset(&txtProviderData, 0, dwProviderLength);

        memset(&smscAddress, 0, sizeof(SMS_ADDRESS));
        memset(&inAddress, 0, sizeof(SMS_ADDRESS));
        memset(&rcvTime, 0, sizeof(SYSTEMTIME));

        // 创建一个buffer来存放短信
        TCHAR *tchMsgBuffer = NULL;
        tchMsgBuffer = (TCHAR *)LocalAlloc(LPTR,
                dwMessageSize*sizeof(TCHAR));
        if(!tchMsgBuffer)
        {
                SmsClose(smshHandle);
                SmsClose(smshRecieveHandle);
                return FALSE;
        }

        // 把短信从模块里读出来放到buffer里,执行完以后,tchMsgBuffer里存放的就是接收到短信的UNICODE编码
        DWORD dwBytesRead = 0;
        hRet = SmsReadMessage(
                smshRecieveHandle,
                &smscAddress,
                &inAddress,
                &rcvTime,
                (LPBYTE)tchMsgBuffer,
                dwMessageSize,
                (LPBYTE)&txtProviderData,
                dwProviderLength,
                &dwBytesRead
                );

        if(FAILED(hRet))
        {
                LocalFree(tchMsgBuffer);
                tchMsgBuffer = NULL;
                SmsClose(smshHandle);
                SmsClose(smshRecieveHandle);
                return FALSE;
        }

        if (smshHandle != NULL)
        {
                SmsClose(smshHandle);
                SmsClose(smshRecieveHandle);
                smshHandle = NULL;
        }

        return TRUE;
}

网友:
谢谢, 这个问题解决了,是我没有设置pbProviderSpecificBuff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