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串口卡IO地址/中断由BIOS指定

楼主:
芯惠通的JetCard1404的每个串口的IO地址和中断在哪能找到?
打电话问客服,说是在BIOS里面有,具体的哪儿也不知道
我在设备管理器里面找,由多串口卡扩展出来的4个串口都没有“资源“这一项!
请问到底怎么找啊?因为要用C语言在TC里面编程,找不到地址根本没办法,希望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
请说的详细一些,我对BIOS里面的设置不是很懂

网友A:
我的PCI转串并口卡是有“资源”那一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PCI转串并口卡是有“资源”那一项的

IO地址就是那个“输入/输出范围”吧
我这在端口(COM和LPT)下面有COM3,COM4,COM5,COM6
可是没有“资源”这一项
然后在“多串口卡”下面有两大项:
1.Port1-Port4:里面有”资源“这一项,输入/输出范围有D800-D81F和DC00-DC1F,中断请求11
2.Auxiliary Func:有”资源“这一项,输入输出范围有E000-E07F和E400-E41F,中断请求11
实在是看不懂啥意思,因为和COM1 COM2的格式一点不一样

网友:
哪位高手给解决一下啊,急等!

网友:
这属于哪个部分的问题?是不是地方找错了?
急等高手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