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Source Insight怎么看bootloader里的代码流程

楼主:
不知道大家分析代码用到什么工具,听说Source Insight好用,下了一个但是不太会用,哪位大侠用过的告诉在下一声,怎么看bootloader里的代码流程?

网友:
从init.s开始看

网友:
UltraEdit-32工具都可以

网友:
建个工程,把源文件都包含进去

网友:
建个工程,把源文件都包含进去
先用PB看你的BootLoader有什么文件,再看代码

网友:
从sourceinsight官方网站可以下载arm汇编语法高亮的文件定义,或者在x86 asm文件选项里添加*.s,*.inc。
ultraedit也有相应的语法高亮。
不过看汇编,基本上还是自己逐行看。

网友:
呵呵 lz是想学习的话,可能init.s不适合你,还是从blcommon.c和main.c开始看吧

网友:
relation window可以告诉你函数的调用关系
context window会自动帮你关联到光标处的变量或函数的原型
symbol window会告诉你当前文件里都有哪些变量、函数、宏、指针、define语句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个工程,把源文件都包含进去

然后 project->synchronize files...
打开 view里的context window, relation window, symbol window
然后开始摸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个工程,把源文件都包含进去

然后 project->synchronize files...
打开 view里的context window, relation window, symbol window
然后开始摸索。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