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中断 INT13H 硬盘系统复位

楼主:
INT 13,0 - Reset Disk System

  AH = 00
  DL = drive number (0=A:, 1=2nd floppy, 80h=drive 0, 81h=drive 1)

on return:
  AH = disk operation status  (see INT 13,STATUS)
  CF = 0 if successful
     = 1 if error

- clears reset flag in controller and pulls heads to track 0
- setting the controller reset flag causes the disk to recalibrate
  on the next disk operation
- if bit 7 is set, the diskette drive indicated by the lower 7 bits
  will reset then the hard disk will follow; return code in AH is
  for the drive requested

最后一句怎么翻译啊?看不懂啊

网友:
GOOGLE在线翻译。

帮顶下。

网友:
不知道理解是不是正确的,好像是说如果第7位被置位,那么diskette drive 会重启,接着硬盘会重启,AH当中是请求码。

网友:
如果(DL寄存器的)第7位是1,则由(DL寄存器的)低7位指示要复位的(硬盘)驱动器号,(0、1、2……)依次往下排。由AH(寄存器)带回(磁盘复位)请求的返回值(0表示成功,非0表示错误吗)。

网友A:
再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DL的值从80H开始依次表示各个硬盘驱动器,由AH返回错误码(0表示成功)。

网友:
还是没明白

网友:
我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 if bit 7 is set, the diskette drive indicated by the lower 7 bits
will reset then the hard disk will follow; return code in AH is
for the drive requested

DL共8位: 7,6,5,4,3,2,1,0

如果DL的位7是1,由DL的低7位指示的磁盘驱动器将复位,然后是硬盘复位(由DL的低7位指示的磁盘驱动器驱动的硬盘),在AH里的返回码是由被请求复位的磁盘驱动器返回的

网友:
你还是没明白。
这句话说DL大于80H时表示复位硬盘,80H表示第1个硬盘,81H表示第2个,以此类推。
硬盘是硬盘驱动器的简称,包括驱动装置和磁盘盘片,两者是一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明白。
这句话说DL大于80H时表示复位硬盘,80H表示第1个硬盘,81H表示第2个,以此类推。
硬盘是硬盘驱动器的简称,包括驱动装置和磁盘盘片,两者是一体的。

the diskette drive indicated by the lower 7 bits
will reset then the hard disk will follow

磁盘驱动器将复位,然后(then)硬盘将紧跟着复位, 应该是这样子吧,虽然驱动装置和磁盘盘片是一体的,可能在复位的时候是分两步实现的吧

网友:
the diskette drive indicated by the lower 7 bits
will reset then the hard disk will follo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解释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DL的值从80H开始依次表示各个硬盘驱动器,由AH返回错误码(0表示成功)。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diskette drive indicated by the lower 7 bits
will reset then the hard disk will follow

磁盘驱动器将复位,然后(then)硬盘将紧跟着复位, 应该是这样子吧,虽然驱动装置和磁盘盘片是一体的,可能在复位的时候是分两步实现的吧

磁盘复位就是磁盘驱动器复位,主要动作是把磁头定位到0磁道,并清除驱动器内部的各种状态信息数据。磁盘盘片只是一个磁性存储介质,没有“复位”的概念,驱动器复位不会改写磁盘上记录的数据,复位前后磁盘盘片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
3楼的解答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he diskette drive indicated by the lower 7 bits
will reset then the hard disk will follow

磁盘驱动器将复位,然后(then)硬盘将紧跟着复位, 应该是这样子吧,虽然驱动装置和磁盘盘片是一体的,可能在复位的时候是分两步实现的吧

磁盘复位就是磁盘驱动器复位,……

那后面的部分 "then the hard disk will follow"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不知道这个follow是什么意思,你是从哪找到这段话的?也可能是作者用词不当。其实也没必要把每个词都搞清楚,只要知道这个功能的用法和作用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follow是什么意思,你是从哪找到这段话的?也可能是作者用词不当。其实也没必要把每个词都搞清楚,只要知道这个功能的用法和作用就够了。

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follow是什么意思,你是从哪找到这段话的?也可能是作者用词不当。其实也没必要把每个词都搞清楚,只要知道这个功能的用法和作用就够了。

谢谢 ;)

这段文字是在bios中断手册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