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没有电路图的设备。我怎么用示波器,检查电路是 ...

楼主(2009-05-23):
对于一个没有电路图的设备。我怎么用示波器,检查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对于一个没有电路图的设备。我怎么用示波器,检查电路是否正常工作
示波器

网友A:
总能知道这东西干什么用的,以及各主要IC的功能吧。。。

网友B:
更具经验,你可以线检测信号的输入端,通过信号可以断定输入端是否正常
然后再检测输出端,就是控制输出端,看有没有信号输出,在判断输出是否正常
这样就可以粗略的检测出设备的大体情况
如果设备可以打开的话,那就好弄一些,根据各功能电路的芯片和信号线进行测量和观察
但在检测时,要注意一个重要的问题,功率线在带电检测的时候,一定要预防安全,最好是不直接测量高压,利用互感器之
类的功能元件进行信号的互感减小,测量出小信号后再根据比例换算出具体的信号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