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1101在采集湿度时,我是通过两根引线把HS1101引板子上的,可发现,引线长度不一样,采回来的数据,有8%RH的差别,是不是引线改变了采集的电容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首先由于线缆上存在一定的寄生电容,同样对阻抗也有影响,所以线缆对于这些温度 和湿度采集的系统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专业做温度和湿度的产品,一般都采用配套的专业线缆。业内有做这类专门线缆的厂家。

当然专业线缆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只是相当其他线缆,这种影响降低了很多。

此时最终的办法:加入 校准和补偿。

所以你用普通线缆时,此时所需要进行的测量与校准,就比较繁琐,当得出规律后,就在你软件算法里面加入补偿,从而使你最终的结果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网友:
另外由于普通的非一致性,所以不同的普通线缆,其对应的补偿也一般不同;
而专业线缆,就基本能保证一致性;

所以楼主如果做产品,还是建议保证线缆的一致性,从而保证产品的一致性。

网友:
对,应该保证线缆的一致性。楼上说的非常在理。

菜鸟来顶

网友A:
哈哈,只能在出货前校准 了,还有个问题......NTC温度传感器里的B值是什么?作用及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由于线缆上存在一定的寄生电容,同样对阻抗也有影响,所以线缆对于这些温度 和湿度采集的系统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专业做温度和湿度的产品,一般都采用配套的专业线缆。业内有做这类专门线缆的厂家。

当然专业线缆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只是相当其他线缆,这种影响降低了很多。

此时最终的办法:加入 校准和补偿。

所以你用普通线缆时,此时所需要进行的测量与校准,就比较繁琐,当得出规律后,就在你软件算法里面加入补偿,从而使你最终的结果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学习了!

网友:
hs1101即使在板上一致性也很差,必须加频率保真和滤波整形 另 B是 ntc的热敏指数,一般替换时,选相同参数材质的ntc,线性会好一些

网友:
首先由于线缆上存在一定的寄生电容,同样对阻抗也有影响,所以线缆对于这些温度 和湿度采集的系统都存在一定的影响;

专业做温度和湿度的产品,一般都采用配套的专业线缆。业内有做这类专门线缆的厂家。

当然专业线缆还是会存在一定的影响,只是相当其他线缆,这种影响降低了很多。

此时最终的办法:加入 校准和补偿。

所以你用普通线缆时,此时所需要进行的测量与校准,就比较繁琐,当得出规律后,就在你软件算法里面加入补偿,从而使你最终的结果是相对比较准确的。

xuexilia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只能在出货前校准 了,还有个问题......NTC温度传感器里的B值是什么?作用及影响?

是热敏电阻的阻值特性,相同的B值,电阻和温度的对应都是一样的,不同b值的会有偏差!主要在高温区和低温区,中间温度的偏差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