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fc中有更换按钮背景图消息,在ce下有类似消息么

楼主:
我点击另外一个按钮想更换之前创建的btn背景图,所以就采用向btn窗口句柄发送消息

sendMessage(g_Wnd,BM_SETIMAGE,(WPARAM)IMAGE_BITMAP,(LPARAM)bitmap);---->在CE中提示
error C2065: 'BM_SETIMAGE' : undeclared identifier

BM_SETIMAGE------------>更换背景图片的消息

BM_SETIMAGE在mfc中这个消息存在且使用显示是OK的

想请问:在CE下有类似更换btn背景图的消息么

我加了#include

网友:
去看帮助吧
BM_SETIMAGE在CE下,是不被支持的

网友:
可以考虑自绘制按键,或考虑网上现有的代码,如CCePngButtonST

网友:
我创建应用程序类型时,不能使用mfc

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
我点击A Btn,想更换B btn的背景图(B btn在第一次进入主界面时是有背景图的),怎么弄呀?
---------------------------
所以只好这样

我用了OwnerDraw
for(int i=0;i <6;++i)
{
g_FirstWnd = CreateWindow(TEXT("BUTTON"),
TEXT(""),
WS_VISIBLE|WS_CHILD|WS_SYSMENU|BS_OWNERDRAW,
80*m+20, 20+n*50, 32, 32,
hWnd, (HMENU)(IDC_MNQ+i), g_hInst, NULL);
而且在wm_drawitem里添加了loadbitmap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case WM_DRAWITEM:
{
  case IDC_MNQ: 第1页 第1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3G));
    break;

case IDC_DZYX: 第1页 第2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PLANE));
  break;
case IDC_MXYX: 第1页 第3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HAI));
    break;
case IDC_JSBY: 第1页 第4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QIE));
    break;
case IDC_ZLMN:第1页 第5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STORM));
    break;
case IDC_YDSD:第1页 第6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RAIN));
    break;
case IDC_YZYX:第2页 第1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FILE2));
    break;
case IDC_QTYX:第2页 第2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3G2));
    break;
case IDC_WDCL:第2页 第3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PLANE2));
    break;
case IDC_TSYD:第2页 第4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HAI2));
    break;
case IDC_YYXX:第2页 第5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FILE2));
    break;
case IDC_NZRL: 第2页 第6行btn
    hBmp = LoadBitmap(g_hInst,MAKEINTRESOURCE(IDB_BITMAP_3G2));
  break;
}

这是创建的每页6个btn,总共2页,我标题里的A btn实际是一个翻页按钮,当我点击A btn怎么样才能使第二页的btn(B btn)图片发生变化呢

程序第一次运行,进入主界面第一页6个btn图片显示正常,但我点A btn进入第二页,显示的6个btn 图片没变,还是第一页显示的图片,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了

网友:
91program有时间么,请再给点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