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如何改变镜像的名称"VXWORKS"

楼主(2009-11-30):
如何改变镜像的名称"VXWORKS"
Tornado 生成VXWORKS镜像的名称都为“VXWORKS”,有没有可能改成其他的名字?
其他
如何

网友A:
可以,可以直接重命名,
也可以修改makefile直接生成不同的
还可以用tcl脚本语言更改tornado的环境使每次建的工程都生成其他的名字

网友B:
我每次都是用工程自动生成的makefile,请问在makefile里怎么改.这有我的makefile

网友C:
makefile太大了,麻烦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