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IWebBrowser控件在窗体里打开网页,怎样获得网页的HTML接口(目的是想获得网页源文件,对网页元素进行分析)

楼主:
部分代码如下:

IWebBrowser2 *m_pBrowser;
HRESULT hr;
IDispatch* pHtmlDocDispatch = NULL;
IHTMLDocument2 * pHtmlDoc = NULL;
IHTMLWindow2 * p = NULL;

hr = m_pBrowser->get_Document(&pHtmlDocDispatch);
if (SUCCEEDED (hr) && (pHtmlDocDispatch != NULL))
        {

                hr = pHtmlDocDispatch->QueryInterface (IID_IHTMLDocument2, (LPVOID *) &pHtmlDoc);
                  //获得IHTMLDocument2 失败,SUCCEEDED (hr)不为真
                if (SUCCEEDED (hr) && (pHtmlDoc != NULL))
                {
                        pHtmlDoc->get_parentWindow(&p);
                }
        }

请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
m_pBrowser初始化了吗

网友:
m_pBrowser肯定初始化了,浏览网页没有问题;而且这段代码在pc机上是能够正确执行的

网友:
想获取网页源代码的话,用CInternetSession类就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