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通过GPRS跟PC通信请教

楼主(2009-05-11):
关于单片机通过GPRS跟PC通信请教
现在公司打算用GPRS来跟PC通讯,我现在要写单片机端GRPS的通讯代码,但是我现在不知道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所以想请教一下GPRS的工作流程是怎么样进行的?谢谢!
怎么样
GPRS

网友A:
单片机那头要做一个串口通讯的程序,你的GSM模块没有协议栈的话还要做个TCP/IP协议栈,单片机那边拨号,拨通了以后就和网络建立连接了,然后去connect你的PC的IP地址,然后PC那边就是socket发来收去的问题了。

网友B:
这和你使用的通讯模块是否内嵌TCP/IP协议栈,以及你选取的上网方式有关系.
如果是内嵌协议栈的模块,各厂家的AT命令也是不一样.
如果ATD拨号上网方式连接GPRS,需要进行PPP协商等过程.

网友C:
通讯模块听老板的意思想用有方的一款M580Z了,看资料上是没有TCP/IP协议栈的。
一直做上位的,虽然很想做下位,这几天也看了不少资料,但是感觉很乱。
谢谢上面的两位朋友,在分这么少的情况下还回帖,真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