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L驱动

楼主(2009-09-08):
RIL驱动
最近在看RIL驱动,其中的MDD和PDD部分不是很理解,而且在看代码的过程中无法联系在一起,请各位大侠指教!!~~
而且

网友A:
没有人回啊,那我就回一个吧

网友B:
那就谢谢你了。。。。。

网友C:
简单点说,就是pdd直接控制硬件,而MDDn呢调用PDD的借口再向上传,也就是一个os->DDI->MDD->DDSI->PDD的一个过程,你可以看微软的文档,上面会说的。